V星965不触发

楼主(2008-12-11):
我有一板V星965板,不上CPU时可触发,但是装上CPU后就不能触发,强行开机不跑马且复位灯亮,量了各电压都正常,请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CPU的电压信号输出到电源管理芯片上,是不是有什么故障可能呢

网友:
VID GOOD 是否正常啊,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了,现在已解决了

可能 是桥的问题,我按了下桥后来都能开机了,只是不知道能坚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