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改 驱动板 BENQ 17寸液晶 会闪屏,单接变压器不会闪屏。(已解决)

楼主(2008-12-11):
单改 驱动板 BENQ 17寸液晶  会闪屏,单接变压器不会闪屏。

故障现像。。。国产驱动板+原BENQ高压板:

用上图方法会出现闪屏。。。情况是:有图像。一闪黑,再有图像,一闪黑。。一直下去。。测试电压12V有跳变12V-8V-12V-8V   去掉灯管。测试,,还是一样。。

以为是程序不对。。。。外单接变压器供驱动板的12V+断开BENQ高压板里面的12V电路。只留下高压板+灯管电路 就 OK

问题就是有些液晶自带的板就可以。

每接到类似BENQ的问题就麻烦。。。难道要全改?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或者高压部分 变压器或者5707有局部短路

网友: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问题....电源负载能力差
一接到BENQ驱动板坏就麻烦..了....请问有什么好解决的方法?

网友:
NND  原来是搞错了... 12V TO 高压..5V TO DRIVER板..........走了一个大圈...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