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37S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8-12-11):
明基FP737S显示器,开机能点亮几秒钟,之后黑屏,黑屏时电源指示灯为橙色.再断电再开,又能显示几秒钟,之后又黑屏.我把里面的一块板子拆下了.因为不是 很懂.特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
测一下c5707坏没坏,明基通病,还有虚焊

网友:
水平太次了把?  这都敢上手? 哎。怪不的维修越来越利润低呢?

网友:
那个电源到高压部分有一个12V以上的电压.过高压上有个保险测他的性能.还有是C5707和升压管看是不是好的.应有一对是坏了.换了这些后在看有没有短路的.没有那应可以了.明基这个故障 是通来的.

网友:
检查c5707和9024n,补焊下电容,明基通病

网友:
5707换了不好的话就补焊
地球人都知道了

网友:
不对吧,他明明说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为橙色的啊,问题肯定不是出在高压部分啊,如果是高压部分的话电源指示灯应该始终为绿色的,你查一下驱动板供电,如果供电没有问题的话再查驱动板部分!!!!

网友:
通病了,楼主看看吧

网友:
高压的可能性大,改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