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2-x诊断卡跑D1

楼主(2008-12-11):
一块华硕P4PE2-x主板,诊断卡跑ff-d0-d1,跑到d1就不走了。测cpu供电正常,显卡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我试着更换内存供电管,刷新bios故障依旧。求救老师指点。

网友:
跑D1,北桥应该NG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跑D1的,是北桥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可能插槽有问题··························

网友:
看下插槽有倒针的没有 没有就加焊下北桥

网友(2010-02-22):
BIOS 内存供电 CPU痤子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你还换内存供电管?

网友:
内存的上拉电压正常吗??~~~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都查过?电压(供电,上拉,参考,系统总线),时钟,AD值,都正常再换IO

网友:
我是来打酱油的,请先换个好内存再定那里坏了!

网友:
我今天换了五条内存,也是乱跑到,什么33 A7 A1。。。。最后换到一条好内存了,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