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代码跑 从C1------DA求助(已修复)

楼主(2008-12-11):
IBM R52代码跑 从C1------DA求助,是不是没有检测到显卡呢?
维修方法:把显卡和显存重置球,焊上后,问题解决,
[
]
显卡

网友:
是的,不过这款机器的显卡报DA,修复率不是很高

网友:
这种本本显卡是两层的,GPU上面加焊了两片显存,弄起来好不方便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