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不上电

楼主(2008-12-11):
华硕A6000上电闪一下就没有反应了,风扇就没有转一下,我将MAX1544加焊了,MAX8743,MAX1844重新焊接了一下,没有搞定,又将IO更换,还没有搞定,在论坛里有高手建议将CPU座和北桥加焊,我想问一下,CPU座空焊也行导致不开机吗?本人初入本本维修,感谢大家的指导,谢谢!急啊!

网友:
有可能啊, 有些机器不插CPU就是开机上一下电就掉了;

网友:
楼主这样修的话,很容易将故障扩大化啊,你看看开机的电流变化啊。打下电压输出部分的对地阻值,先排除电源短路之类的情况再考虑其他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