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e2100高压板供电求助 高压板驱动电压有5v的么?

楼主(2008-12-11):
东芝te2100高压板供电求助 高压板驱动电压有5v的么?

1  2100黑屏但是有显示  不知道是高压板坏了还是高压板的直流供电有问题  高压板的左侧一共有7跟输入的细线 经测量 蓝色是 5.黄色 3.3 红色是地线0 棕色是5 绿色是5橘红是底线0黑色是5  以上是左侧供电的7根细线的电压   不知道 正常么
2另外  有2根地线正常么?
3高压板的驱动电压我记得都是12v啊 有5v的嘛?
4我量出来2个为0的地线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应该是12v供电给坏了?
5 我自己测了 开机的时候 7根线 4个 5v  1个 3.3v  2个0就是地线 我就不明白了 4个5v是什么意思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高压有5V的。有四条线就够用了。有七条线肯定有用不到的了。关机时测电压分别是多少。开机后再测一下。关机时有电压就是高压的供电。开机后增加的电压就是ADJ和BL。

网友:
2跟地线当然正常了, 5V的驱动电压也正常; 7根电压具体值不知道是怎样的;

网友:
我觉得好象是你的红线没有电压,他应该是12V吧

网友:
我自己测了 开机的时候 7根线 4个 5v  1个 3.3v  2个0就是地线 我就不明白了 4个5v是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 黑线 都是5v的电压不是地线 红线的红色也就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