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一下我一张6800XT的Mats结果

楼主(2008-12-11):
测试结果如下:请高手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老是花屏!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7414            0
FBA[63:32]           0         8458            0
FBB[31: 0]           0         7610            0
FBB[63:32]           0     11154255            0
FBC[31: 0]           0         7417            0
FBC[63:32]           0         8526            0
FBD[31: 0]           0         7533            0
FBD[63:32]           0         8579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1209792
Unknown Error Count: 0

网友: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3493           0           0
A01        3925           0           0
A02        3493           0           0
A03        3924           0           0
A04        3495           0           0
A05        3925           0           0
A06        3494           0           0
A07        3925           0           0
A08        5663           0           0
A09        5214           0           0
A10        5667           0           0
A11        5212           0           0
A12        5664           0           0
A13        5212           0           0
A14        5667           0           0
A15        5214           0           0
A16        3485           0           0
A17        3931           0           0
A18        3483           0           0
A19        3936           0           0
A20        3484           0           0
A21        3932           0           0
A22        3484           0           0
A23        3930           0           0
A24        5661           0           0
A25        5217           0           0
A26        5661           0           0
A27        5218           0           0
A28        5660           0           0
A29        5215           0           0
A30        5662           0           0
A31        5214           0           0
A32        4511           0           0
A33        4207           0           0
A34        3926           0           0
A35        4082           0           0
A36        4521           0           0
A37        4160           0           0
A38        3985           0           0
A39        4275           0           0
A40        5673           0           0
A41        5217           0           0
A42        5673           0           0
A43        5219           0           0
A44        5671           0           0
A45        5217           0           0
A46        5674           0           0
A47        5216           0           0
A48        3499           0           0
A49        3931           0           0
A50        3499           0           0
A51        3933           0           0
A52        3497           0           0
A53        3931           0           0
A54        3500           0           0
A55        3930           0           0
A56        5674           0           0
A57        5216           0           0
A58        5675           0           0
A59        5216           0           0
A60        5674           0           0
A61        5215           0           0
A62        5676           0           0
A63        5214           0           0
B00        3655           0           0
B01        3955           0           0
B02        3655           0           0
B03        3954           0           0
B04        3656           0           0
B05        3955           0           0
B06        3656           0           0
B07        3955           0           0
B08        5778           0           0
B09        5471           0           0
B10        5780           0           0
B11        5471           0           0
B12        5778           0           0
B13        5470           0           0
B14        5780           0           0
B15        5472           0           0
B16        3653           0           0
B17        3958           0           0
B18        3651           0           0
B19        3958           0           0
B20        3652           0           0
B21        3959           0           0
B22        3651           0           0
B23        3955           0           0
B24        5778           0           0
B25        5471           0           0
B26        5779           0           0
B27        5473           0           0
B28        5777           0           0
B29        5470           0           0
B30        5779           0           0
B31        5471           0           0
B32     7497745           0           0
B33     5166429           0           0
B34     7460732           0           0
B35     5187062           0           0
B36     7445194           0           0
B37     5196185           0           0
B38     7488195           0           0
B39     5217216           0           0
B40        5791           0           0
B41        5477           0           0
B42        5791           0           0
B43        5478           0           0
B44        5790           0           0
B45        5477           0           0
B46        5792           0           0
B47        5476           0           0
B48        3667           0           0
B49        3961           0           0
B50        3666           0           0
B51        3963           0           0
B52        3666           0           0
B53        3961           0           0
B54        3667           0           0
B55        3961           0           0
B56        5790           0           0
B57        5477           0           0
B58        5791           0           0
B59        5478           0           0
B60        5790           0           0
B61        5478           0           0
B62        5792           0           0
B63        5476           0           0
C00        3485           0           0
C01        3932           0           0
C02        3486           0           0
C03        3931           0           0
C04        3485           0           0
C05        3931           0           0
C06        3487           0           0
C07        3932           0           0
C08        5666           0           0
C09        5197           0           0
C10        5670           0           0
C11        5198           0           0
C12        5667           0           0
C13        5195           0           0
C14        5669           0           0
C15        5198           0           0
C16        3475           0           0
C17        3943           0           0
C18        3472           0           0
C19        3943           0           0
C20        3476           0           0
C21        3945           0           0
C22        3473           0           0
C23        3938           0           0
C24        5661           0           0
C25        5203           0           0
C26        5660           0           0
C27        5203           0           0
C28        5663           0           0
C29        5204           0           0
C30        5663           0           0
C31        5201           0           0
C32        4574           0           0
C33        4180           0           0
C34        4062           0           0
C35        4099           0           0
C36        4633           0           0
C37        4176           0           0
C38        4120           0           0
C39        4206           0           0
C40        5671           0           0
C41        5200           0           0
C42        5672           0           0
C43        5200           0           0
C44        5672           0           0
C45        5200           0           0
C46        5672           0           0
C47        5200           0           0
C48        3487           0           0
C49        3936           0           0
C50        3488           0           0
C51        3936           0           0
C52        3488           0           0
C53        3936           0           0
C54        3488           0           0
C55        3936           0           0
C56        5669           0           0
C57        5203           0           0
C58        5670           0           0
C59        5203           0           0
C60        5669           0           0
C61        5203           0           0
C62        5671           0           0
C63        5201           0           0
D00        3587           0           0
D01        3948           0           0
D02        3587           0           0
D03        3948           0           0
D04        3587           0           0
D05        3947           0           0
D06        3588           0           0
D07        3948           0           0
D08        5733           0           0
D09        5368           0           0
D10        5738           0           0
D11        5368           0           0
D12        5734           0           0
D13        5366           0           0
D14        5737           0           0
D15        5369           0           0
D16        3585           0           0
D17        3951           0           0
D18        3582           0           0
D19        3952           0           0
D20        3585           0           0
D21        3953           0           0
D22        3583           0           0
D23        3947           0           0
D24        5736           0           0
D25        5367           0           0
D26        5735           0           0
D27        5367           0           0
D28        5737           0           0
D29        5368           0           0
D30        5736           0           0
D31        5365           0           0
D32        4568           0           0
D33        4168           0           0
D34        4101           0           0
D35        4103           0           0
D36        4662           0           0
D37        4173           0           0
D38        4160           0           0
D39        4197           0           0
D40        5751           0           0

网友:
D41        5375           0           0
D42        5751           0           0
D43        5376           0           0
D44        5750           0           0
D45        5375           0           0
D46        5751           0           0
D47        5375           0           0
D48        3603           0           0
D49        3956           0           0
D50        3602           0           0
D51        3957           0           0
D52        3601           0           0
D53        3956           0           0
D54        3602           0           0
D55        3956           0           0
D56        5749           0           0
D57        5376           0           0
D58        5750           0           0
D59        5377           0           0
D60        5749           0           0
D61        5377           0           0
D62        5751           0           0
D63        5375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bee9fc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3 0f7d 017 3
07be89d0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0 0f7d 016 0
07be69fc 00000000 00000089 00000089 00000089 00000089 WRITE B 1 0 3 0f7c 017 3
07be69f8 00000000 00000039 00000039 00000039 00000039 WRITE B 1 0 3 0f7c 017 2
07be69f4 00000000 000000c4 000000c4 000000c4 000000c4 WRITE B 1 0 3 0f7c 017 1
07be69f0 00000000 00000032 00000032 00000032 00000032 WRITE B 1 0 3 0f7c 017 0
07be69dc 00000000 0000000c 0000000c 0000000c 0000000c WRITE B 1 0 3 0f7c 016 3
07be69d8 00000000 00000014 00000014 00000014 00000014 WRITE B 1 0 3 0f7c 016 2
07be69d4 00000000 00000068 00000068 00000068 00000068 WRITE B 1 0 3 0f7c 016 1
07be69d0 00000000 0000002e 0000002e 0000002e 0000002e WRITE B 1 0 3 0f7c 016 0
07be09fc 00000000 00000038 00000038 00000038 00000038 WRITE B 1 0 0 0f7c 017 3
07be09f8 00000000 00000041 00000041 00000041 00000041 WRITE B 1 0 0 0f7c 017 2
07be09f4 00000000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WRITE B 1 0 0 0f7c 017 1
07be09f0 00000000 00000030 00000030 00000030 00000030 WRITE B 1 0 0 0f7c 017 0
07be09dc 00000000 00000033 00000033 00000033 00000033 WRITE B 1 0 0 0f7c 016 3
07be09d8 00000000 0000008a 0000008a 0000008a 0000008a WRITE B 1 0 0 0f7c 016 2
07be09d4 00000000 00000036 00000036 00000036 00000036 WRITE B 1 0 0 0f7c 016 1
07be09d0 00000000 00000091 00000091 00000091 00000091 WRITE B 1 0 0 0f7c 016 0
0088dad8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WRITE B 1 0 2 0111 036 2
0088baf4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1 0111 037 1
0088badc 00000000 00000009 00000009 00000009 00000009 WRITE B 1 0 1 0111 036 3
0088bad8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1 0111 036 2

网友:
0088bad0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WRITE B 1 0 1 0111 036 0
00885afc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2 0110 037 3
00885af8 00000000 00000031 00000031 00000031 00000031 WRITE B 1 0 2 0110 037 2
00885af4 00000000 000000c8 000000c8 000000c8 000000c8 WRITE B 1 0 2 0110 037 1
00885adc 00000000 00000048 00000048 00000048 00000048 WRITE B 1 0 2 0110 036 3
00885ad8 00000000 00000042 00000042 00000042 00000042 WRITE B 1 0 2 0110 036 2
00885ad4 00000000 000000c1 000000c1 000000c1 000000c1 WRITE B 1 0 2 0110 036 1
00885ad0 00000000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WRITE B 1 0 2 0110 036 0
00883afc 00000000 00000038 00000038 00000038 00000038 WRITE B 1 0 1 0110 037 3
00883af8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1 0110 037 2
00883af4 00000000 00000084 00000084 00000084 00000084 WRITE B 1 0 1 0110 037 1
00883af0 00000000 00000069 00000069 00000069 00000069 WRITE B 1 0 1 0110 037 0
00883adc 00000000 00000019 00000019 00000019 00000019 WRITE B 1 0 1 0110 036 3
00883ad8 00000000 00000095 00000095 00000095 00000095 WRITE B 1 0 1 0110 036 2
00883ad4 00000000 000000dc 000000dc 000000dc 000000dc WRITE B 1 0 1 0110 036 1
00883ad0 00000000 00000009 00000009 00000009 00000009 WRITE B 1 0 1 0110 036 0
03d3f8bc 00000000 000000ac 000000ac 000000ac 000000ac WRITE B 1 0 3 07a7 035 3
03d3f8b8 00000000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WRITE B 1 0 3 07a7 035 2
03d3f8b4 00000000 00000065 00000065 00000065 00000065 WRITE B 1 0 3 07a7 035 1
03d3f8b0 00000000 0000005f 0000005f 0000005f 0000005f WRITE B 1 0 3 07a7 035 0
03d3f89c 00000000 000000ca 000000ca 000000ca 000000ca WRITE B 1 0 3 07a7 034 3
03d3f898 00000000 000000a2 000000a2 000000a2 000000a2 WRITE B 1 0 3 07a7 034 2
03d3f894 00000000 000000a1 000000a1 000000a1 000000a1 WRITE B 1 0 3 07a7 034 1
03d3f890 00000000 00000039 00000039 00000039 00000039 WRITE B 1 0 3 07a7 034 0
03d398bc 00000000 000000e0 000000e0 000000e0 000000e0 WRITE B 1 0 0 07a7 035 3
03d398b8 00000000 000000b6 000000b6 000000b6 000000b6 WRITE B 1 0 0 07a7 035 2
03d398b4 00000000 0000003b 0000003b 0000003b 0000003b WRITE B 1 0 0 07a7 035 1
03d398b0 00000000 00000085 00000085 00000085 00000085 WRITE B 1 0 0 07a7 035 0
03d3989c 00000000 000000e4 000000e4 000000e4 000000e4 WRITE B 1 0 0 07a7 034 3
03d39898 00000000 0000004d 0000004d 0000004d 0000004d WRITE B 1 0 0 07a7 034 2
03d39894 00000000 000000a8 000000a8 000000a8 000000a8 WRITE B 1 0 0 07a7 034 1
03d39890 00000000 00000091 00000091 00000091 00000091 WRITE B 1 0 0 07a7 034 0
03d3789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3 07a6 034 0
03d318b4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WRITE B 1 0 0 07a6 035 1
03d3189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0 07a6 034 2
0746cbb4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WRITE B 1 0 2 0e8d 015 1
0746abb8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1 0e8d 015 2
0746abb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1 0e8d 015 0
0746ab9c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1 0e8d 014 3
07464bbc 00000000 00000069 00000069 00000069 00000069 WRITE B 1 0 2 0e8c 015 3
07464bb8 00000000 000000d6 000000d6 000000d6 000000d6 WRITE B 1 0 2 0e8c 015 2
07464bb4 00000000 00000037 00000037 00000037 00000037 WRITE B 1 0 2 0e8c 015 1
07464bb0 00000000 00000056 00000056 00000056 00000056 WRITE B 1 0 2 0e8c 015 0
07464b9c 00000000 00000022 00000022 00000022 00000022 WRITE B 1 0 2 0e8c 014 3
07464b98 00000000 00000046 00000046 00000046 00000046 WRITE B 1 0 2 0e8c 014 2
07464b94 00000000 000000c2 000000c2 000000c2 000000c2 WRITE B 1 0 2 0e8c 014 1
07464b90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2 0e8c 014 0
07462bbc 00000000 000000c3 000000c3 000000c3 000000c3 WRITE B 1 0 1 0e8c 015 3
07462bb8 00000000 0000003e 0000003e 0000003e 0000003e WRITE B 1 0 1 0e8c 015 2
07462bb4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1 0e8c 015 1
07462bb0 00000000 0000002a 0000002a 0000002a 0000002a WRITE B 1 0 1 0e8c 015 0
07462b9c 00000000 00000081 00000081 00000081 00000081 WRITE B 1 0 1 0e8c 014 3
07462b98 00000000 0000003d 0000003d 0000003d 0000003d WRITE B 1 0 1 0e8c 014 2
07462b94 00000000 00000017 00000017 00000017 00000017 WRITE B 1 0 1 0e8c 014 1
07462b90 00000000 0000005a 0000005a 0000005a 0000005a WRITE B 1 0 1 0e8c 014 0
02d0e4fc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3 05a1 00f 3
02d084f4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0 05a1 00f 1

网友:
02d064fc 00000000 00000016 00000016 00000016 00000016 WRITE B 1 0 3 05a0 00f 3
02d064f8 00000000 00000056 00000056 00000056 00000056 WRITE B 1 0 3 05a0 00f 2
02d064f4 00000000 0000004a 0000004a 0000004a 0000004a WRITE B 1 0 3 05a0 00f 1
02d064f0 00000000 00000094 00000094 00000094 00000094 WRITE B 1 0 3 05a0 00f 0
02d064dc 00000000 000000ef 000000ef 000000ef 000000ef WRITE B 1 0 3 05a0 00e 3
02d064d8 00000000 00000012 00000012 00000012 00000012 WRITE B 1 0 3 05a0 00e 2
02d064d4 00000000 000000a4 000000a4 000000a4 000000a4 WRITE B 1 0 3 05a0 00e 1
02d064d0 00000000 000000ad 000000ad 000000ad 000000ad WRITE B 1 0 3 05a0 00e 0
02d004fc 00000000 00000048 00000048 00000048 00000048 WRITE B 1 0 0 05a0 00f 3
02d004f8 00000000 00000019 00000019 00000019 00000019 WRITE B 1 0 0 05a0 00f 2
02d004f4 00000000 0000007e 0000007e 0000007e 0000007e WRITE B 1 0 0 05a0 00f 1
02d004f0 00000000 0000008f 0000008f 0000008f 0000008f WRITE B 1 0 0 05a0 00f 0
02d004dc 00000000 000000c1 000000c1 000000c1 000000c1 WRITE B 1 0 0 05a0 00e 3
02d004d8 00000000 00000039 00000039 00000039 00000039 WRITE B 1 0 0 05a0 00e 2
02d004d4 00000000 00000044 00000044 00000044 00000044 WRITE B 1 0 0 05a0 00e 1
02d004d0 00000000 000000f4 000000f4 000000f4 000000f4 WRITE B 1 0 0 05a0 00e 0
0775cd7c 00000000 00000019 00000019 00000019 00000019 WRITE B 1 0 2 0eeb 01b 3
0775cd78 00000000 00000074 00000074 00000074 00000074 WRITE B 1 0 2 0eeb 01b 2
0775cd70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WRITE B 1 0 2 0eeb 01b 0
0775cd5c 00000000 000000cb 000000cb 000000cb 000000cb WRITE B 1 0 2 0eeb 01a 3
0775cd58 00000000 0000003e 0000003e 0000003e 0000003e WRITE B 1 0 2 0eeb 01a 2
0775cd54 00000000 00000042 00000042 00000042 00000042 WRITE B 1 0 2 0eeb 01a 1
0775cd5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2 0eeb 01a 0
0775ad7c 00000000 000000e6 000000e6 000000e6 000000e6 WRITE B 1 0 1 0eeb 01b 3
0775ad78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1 0eeb 01b 2
0775ad74 00000000 0000003b 0000003b 0000003b 0000003b WRITE B 1 0 1 0eeb 01b 1
0775ad70 00000000 00000088 00000088 00000088 00000088 WRITE B 1 0 1 0eeb 01b 0
0775ad5c 00000000 000000c6 000000c6 000000c6 000000c6 WRITE B 1 0 1 0eeb 01a 3
0775ad58 00000000 00000016 00000016 00000016 00000016 WRITE B 1 0 1 0eeb 01a 2
0775ad54 00000000 00000089 00000089 00000089 00000089 WRITE B 1 0 1 0eeb 01a 1
0775ad50 00000000 00000049 00000049 00000049 00000049 WRITE B 1 0 1 0eeb 01a 0
07752d5c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WRITE B 1 0 1 0eea 01a 3
07752d58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1 0eea 01a 2
07752d50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WRITE B 1 0 1 0eea 01a 0
053c9538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0 0a79 029 2
053c9514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WRITE B 1 0 0 0a79 028 1
053c753c 00000000 0000001a 0000001a 0000001a 0000001a WRITE B 1 0 3 0a78 029 3
053c7538 00000000 00000036 00000036 00000036 00000036 WRITE B 1 0 3 0a78 029 2
053c7534 00000000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WRITE B 1 0 3 0a78 029 1
053c7530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3 0a78 029 0
053c751c 00000000 000000e2 000000e2 000000e2 000000e2 WRITE B 1 0 3 0a78 028 3

网友:
053c7518 00000000 000000c8 000000c8 000000c8 000000c8 WRITE B 1 0 3 0a78 028 2
053c7514 00000000 00000039 00000039 00000039 00000039 WRITE B 1 0 3 0a78 028 1
053c7510 00000000 000000ca 000000ca 000000ca 000000ca WRITE B 1 0 3 0a78 028 0
053c153c 00000000 00000097 00000097 00000097 00000097 WRITE B 1 0 0 0a78 029 3
053c1538 00000000 00000085 00000085 00000085 00000085 WRITE B 1 0 0 0a78 029 2
053c1534 00000000 000000b1 000000b1 000000b1 000000b1 WRITE B 1 0 0 0a78 029 1
053c1530 00000000 00000042 00000042 00000042 00000042 WRITE B 1 0 0 0a78 029 0
053c151c 00000000 00000017 00000017 00000017 00000017 WRITE B 1 0 0 0a78 028 3
053c1518 00000000 000000a7 000000a7 000000a7 000000a7 WRITE B 1 0 0 0a78 028 2
053c1514 00000000 000000ed 000000ed 000000ed 000000ed WRITE B 1 0 0 0a78 028 1
053c1510 00000000 00000011 00000011 00000011 00000011 WRITE B 1 0 0 0a78 028 0
002be43c 00000000 00000057 00000057 00000057 00000057 WRITE B 1 0 3 0057 009 3
002be438 00000000 00000096 00000096 00000096 00000096 WRITE B 1 0 3 0057 009 2
002be434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3 0057 009 1
002be430 00000000 00000021 00000021 00000021 00000021 WRITE B 1 0 3 0057 009 0
002be41c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3 0057 008 3
002be418 00000000 0000000a 0000000a 0000000a 0000000a WRITE B 1 0 3 0057 008 2
002be414 00000000 00000062 00000062 00000062 00000062 WRITE B 1 0 3 0057 008 1
002be410 00000000 000000fa 000000fa 000000fa 000000fa WRITE B 1 0 3 0057 008 0
002b843c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0 0057 009 3
002b8438 00000000 00000088 00000088 00000088 00000088 WRITE B 1 0 0 0057 009 2
002b8434 00000000 000000a5 000000a5 000000a5 000000a5 WRITE B 1 0 0 0057 009 1
002b8430 00000000 00000011 00000011 00000011 00000011 WRITE B 1 0 0 0057 009 0
002b841c 00000000 00000018 00000018 00000018 00000018 WRITE B 1 0 0 0057 008 3
002b8418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WRITE B 1 0 0 0057 008 2
002b8414 00000000 00000083 00000083 00000083 00000083 WRITE B 1 0 0 0057 008 1
002b8410 00000000 000000e9 000000e9 000000e9 000000e9 WRITE B 1 0 0 0057 008 0
002b643c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WRITE B 1 0 3 0056 009 3
002b6430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3 0056 009 0
002b641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3 0056 008 2
002b6414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3 0056 008 1
002b043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0 0056 009 2
002b041c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0 0056 008 3
002b0410 00000000 000000c8 000000c8 000000c8 000000c8 WRITE B 1 0 0 0056 008 0
0419c0fc 00000000 00000012 00000012 00000012 00000012 WRITE B 1 0 2 0833 007 3
0419c0f8 00000000 00000030 00000030 00000030 00000030 WRITE B 1 0 2 0833 007 2
0419c0f4 00000000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WRITE B 1 0 2 0833 007 1
0419c0f0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2 0833 007 0
0419c0dc 00000000 00000059 00000059 00000059 00000059 WRITE B 1 0 2 0833 006 3
0419c0d8 00000000 0000000c 0000000c 0000000c 0000000c WRITE B 1 0 2 0833 006 2
0419c0d0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2 0833 006 0
0419a0fc 00000000 000000d8 000000d8 000000d8 000000d8 WRITE B 1 0 1 0833 007 3
0419a0f8 00000000 00000031 00000031 00000031 00000031 WRITE B 1 0 1 0833 007 2
0419a0f4 00000000 00000005 00000005 00000005 00000005 WRITE B 1 0 1 0833 007 1
0419a0f0 00000000 000000f5 000000f5 000000f5 000000f5 WRITE B 1 0 1 0833 007 0

网友:
0419a0dc 00000000 00000086 00000086 00000086 00000086 WRITE B 1 0 1 0833 006 3
0419a0d8 00000000 00000013 00000013 00000013 00000013 WRITE B 1 0 1 0833 006 2
0419a0d4 00000000 000000bd 000000bd 000000bd 000000bd WRITE B 1 0 1 0833 006 1
0419a0d0 00000000 000000ca 000000ca 000000ca 000000ca WRITE B 1 0 1 0833 006 0
041940f8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2 0832 007 2
041940dc 00000000 00000048 00000048 00000048 00000048 WRITE B 1 0 2 0832 006 3
041940d8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2 0832 006 2
041920f8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1 0832 007 2
041920f0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1 0832 007 0
041920d4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1 0832 006 1
041920d0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1 0832 006 0
019dcdbc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2 033b 01d 3
019dcdb8 00000000 00000030 00000030 00000030 00000030 WRITE B 1 0 2 033b 01d 2
019dcdb4 00000000 00000034 00000034 00000034 00000034 WRITE B 1 0 2 033b 01d 1
019dcdb0 00000000 00000053 00000053 00000053 00000053 WRITE B 1 0 2 033b 01d 0
019dcd9c 00000000 0000005c 0000005c 0000005c 0000005c WRITE B 1 0 2 033b 01c 3
019dcd98 00000000 000000e2 000000e2 000000e2 000000e2 WRITE B 1 0 2 033b 01c 2
019dcd94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WRITE B 1 0 2 033b 01c 1
019dcd90 00000000 00000034 00000034 00000034 00000034 WRITE B 1 0 2 033b 01c 0
019dadb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1 033b 01d 3
019dadb8 00000000 000000e6 000000e6 000000e6 000000e6 WRITE B 1 0 1 033b 01d 2
019dadb4 00000000 000000a2 000000a2 000000a2 000000a2 WRITE B 1 0 1 033b 01d 1
019dadb0 00000000 00000035 00000035 00000035 00000035 WRITE B 1 0 1 033b 01d 0
019dad9c 00000000 00000047 00000047 00000047 00000047 WRITE B 1 0 1 033b 01c 3
019dad98 00000000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WRITE B 1 0 1 033b 01c 2
019dad94 00000000 000000b9 000000b9 000000b9 000000b9 WRITE B 1 0 1 033b 01c 1
019dad90 00000000 0000002b 0000002b 0000002b 0000002b WRITE B 1 0 1 033b 01c 0
019d2db4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1 033a 01d 1
019d2db0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1 033a 01d 0
0785d17c 00000000 00000031 00000031 00000031 00000031 WRITE B 1 0 2 0f0b 023 3
0785d178 00000000 00000031 00000031 00000031 00000031 WRITE B 1 0 2 0f0b 023 2
0785d174 00000000 000000e1 000000e1 000000e1 000000e1 WRITE B 1 0 2 0f0b 023 1
0785d170 00000000 00000027 00000027 00000027 00000027 WRITE B 1 0 2 0f0b 023 0
0785d15c 00000000 00000051 00000051 00000051 00000051 WRITE B 1 0 2 0f0b 022 3
0785d15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2 0f0b 022 2
0785d15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2 0f0b 022 1
0785d150 00000000 000000b0 000000b0 000000b0 000000b0 WRITE B 1 0 2 0f0b 022 0
0785b17c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1 0f0b 023 3
0785b178 00000000 00000017 00000017 00000017 00000017 WRITE B 1 0 1 0f0b 023 2
0785b174 00000000 00000039 00000039 00000039 00000039 WRITE B 1 0 1 0f0b 023 1
0785b170 00000000 00000061 00000061 00000061 00000061 WRITE B 1 0 1 0f0b 023 0
0785b158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1 0f0b 022 2
0785b154 00000000 0000001d 0000001d 0000001d 0000001d WRITE B 1 0 1 0f0b 022 1
0785b150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WRITE B 1 0 1 0f0b 022 0
07855178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2 0f0a 023 2
0785515c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2 0f0a 022 3
01a2d1b0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2 0345 025 0
01a2d198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2 0345 024 2
01a2b198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WRITE B 1 0 1 0345 024 2
01a2b194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1 0345 024 1
01a251bc 00000000 000000bb 000000bb 000000bb 000000bb WRITE B 1 0 2 0344 025 3

网友:
01a251b8 00000000 00000026 00000026 00000026 00000026 WRITE B 1 0 2 0344 025 2
01a251b4 00000000 00000044 00000044 00000044 00000044 WRITE B 1 0 2 0344 025 1
01a251b0 00000000 00000074 00000074 00000074 00000074 WRITE B 1 0 2 0344 025 0
01a2519c 00000000 00000061 00000061 00000061 00000061 WRITE B 1 0 2 0344 024 3
01a25198 00000000 000000b0 000000b0 000000b0 000000b0 WRITE B 1 0 2 0344 024 2
01a25194 00000000 00000022 00000022 00000022 00000022 WRITE B 1 0 2 0344 024 1
01a25190 00000000 00000009 00000009 00000009 00000009 WRITE B 1 0 2 0344 024 0
01a231bc 00000000 00000021 00000021 00000021 00000021 WRITE B 1 0 1 0344 025 3
01a231b8 00000000 00000091 00000091 00000091 00000091 WRITE B 1 0 1 0344 025 2
01a231b4 00000000 000000fd 000000fd 000000fd 000000fd WRITE B 1 0 1 0344 025 1
01a231b0 00000000 0000001a 0000001a 0000001a 0000001a WRITE B 1 0 1 0344 025 0
01a2319c 00000000 000000c6 000000c6 000000c6 000000c6 WRITE B 1 0 1 0344 024 3
01a23198 00000000 0000008b 0000008b 0000008b 0000008b WRITE B 1 0 1 0344 024 2
01a23194 00000000 000000d1 000000d1 000000d1 000000d1 WRITE B 1 0 1 0344 024 1
01a23190 00000000 000000db 000000db 000000db 000000db WRITE B 1 0 1 0344 024 0
0307ef7c 00000000 0000003e 0000003e 0000003e 0000003e WRITE B 1 0 3 060f 01b 3
0307ef78 00000000 000000c6 000000c6 000000c6 000000c6 WRITE B 1 0 3 060f 01b 2
0307ef74 00000000 0000009c 0000009c 0000009c 0000009c WRITE B 1 0 3 060f 01b 1
0307ef70 00000000 000000ac 000000ac 000000ac 000000ac WRITE B 1 0 3 060f 01b 0
0307ef5c 00000000 00000084 00000084 00000084 00000084 WRITE B 1 0 3 060f 01a 3
0307ef58 00000000 000000d8 000000d8 000000d8 000000d8 WRITE B 1 0 3 060f 01a 2
0307ef54 00000000 000000e9 000000e9 000000e9 000000e9 WRITE B 1 0 3 060f 01a 1
0307ef50 00000000 00000084 00000084 00000084 00000084 WRITE B 1 0 3 060f 01a 0
03078f7c 00000000 00000056 00000056 00000056 00000056 WRITE B 1 0 0 060f 01b 3
03078f78 00000000 000000a4 000000a4 000000a4 000000a4 WRITE B 1 0 0 060f 01b 2
03078f74 00000000 000000b7 000000b7 000000b7 000000b7 WRITE B 1 0 0 060f 01b 1
03078f70 00000000 00000037 00000037 00000037 00000037 WRITE B 1 0 0 060f 01b 0
03078f5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0 060f 01a 3
03078f58 00000000 00000044 00000044 00000044 00000044 WRITE B 1 0 0 060f 01a 2
03078f54 00000000 00000029 00000029 00000029 00000029 WRITE B 1 0 0 060f 01a 1
03078f50 00000000 00000029 00000029 00000029 00000029 WRITE B 1 0 0 060f 01a 0
03076f7c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3 060e 01b 3
03076f58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3 060e 01a 2
0658f57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3 0cb1 02b 3
0658f578 00000000 00000011 00000011 00000011 00000011 WRITE B 1 0 3 0cb1 02b 2
0658f570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3 0cb1 02b 0
0658955c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WRITE B 1 0 0 0cb1 02a 3
0658757c 00000000 000000ec 000000ec 000000ec 000000ec WRITE B 1 0 3 0cb0 02b 3
06587578 00000000 00000079 00000079 00000079 00000079 WRITE B 1 0 3 0cb0 02b 2
06587574 00000000 000000a7 000000a7 000000a7 000000a7 WRITE B 1 0 3 0cb0 02b 1
06587570 00000000 00000017 00000017 00000017 00000017 WRITE B 1 0 3 0cb0 02b 0
0658755c 00000000 00000042 00000042 00000042 00000042 WRITE B 1 0 3 0cb0 02a 3
06587558 0000000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WRITE B 1 0 3 0cb0 02a 2
06587554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3 0cb0 02a 1
06587550 00000000 00000091 00000091 00000091 00000091 WRITE B 1 0 3 0cb0 02a 0
0658157c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0 0cb0 02b 3
06581578 00000000 0000002a 0000002a 0000002a 0000002a WRITE B 1 0 0 0cb0 02b 2
06581574 00000000 0000004a 0000004a 0000004a 0000004a WRITE B 1 0 0 0cb0 02b 1
06581570 00000000 00000029 00000029 00000029 00000029 WRITE B 1 0 0 0cb0 02b 0

网友:
0658155c 00000000 00000092 00000092 00000092 00000092 WRITE B 1 0 0 0cb0 02a 3
06581558 00000000 0000000d 0000000d 0000000d 0000000d WRITE B 1 0 0 0cb0 02a 2
06581554 00000000 00000015 00000015 00000015 00000015 WRITE B 1 0 0 0cb0 02a 1
06581550 00000000 000000c8 000000c8 000000c8 000000c8 WRITE B 1 0 0 0cb0 02a 0
024ec658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2 049d 00a 2
024ea674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1 049d 00b 1
024ea654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1 049d 00a 1
024e467c 00000000 00000015 00000015 00000015 00000015 WRITE B 1 0 2 049c 00b 3
024e4678 00000000 00000049 00000049 00000049 00000049 WRITE B 1 0 2 049c 00b 2
024e4674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2 049c 00b 1
024e4670 0000000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WRITE B 1 0 2 049c 00b 0
024e465c 00000000 0000007d 0000007d 0000007d 0000007d WRITE B 1 0 2 049c 00a 3
024e4658 00000000 00000025 00000025 00000025 00000025 WRITE B 1 0 2 049c 00a 2
024e4654 0000000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WRITE B 1 0 2 049c 00a 1
024e267c 00000000 00000028 00000028 00000028 00000028 WRITE B 1 0 1 049c 00b 3
024e2678 00000000 00000068 00000068 00000068 00000068 WRITE B 1 0 1 049c 00b 2
024e2674 00000000 000000d6 000000d6 000000d6 000000d6 WRITE B 1 0 1 049c 00b 1
024e2670 00000000 00000041 00000041 00000041 00000041 WRITE B 1 0 1 049c 00b 0
024e265c 00000000 0000007a 0000007a 0000007a 0000007a WRITE B 1 0 1 049c 00a 3
024e2658 00000000 00000025 00000025 00000025 00000025 WRITE B 1 0 1 049c 00a 2
024e2654 00000000 0000008e 0000008e 0000008e 0000008e WRITE B 1 0 1 049c 00a 1
024e2650 00000000 00000085 00000085 00000085 00000085 WRITE B 1 0 1 049c 00a 0
0223e4fc 00000000 0000001e 0000001e 0000001e 0000001e WRITE B 1 0 3 0447 00f 3
0223e4f8 00000000 00000056 00000056 00000056 00000056 WRITE B 1 0 3 0447 00f 2
0223e4f4 00000000 00000028 00000028 00000028 00000028 WRITE B 1 0 3 0447 00f 1
0223e4f0 00000000 00000014 00000014 00000014 00000014 WRITE B 1 0 3 0447 00f 0
0223e4dc 00000000 000000e6 000000e6 000000e6 000000e6 WRITE B 1 0 3 0447 00e 3
0223e4d8 00000000 00000042 00000042 00000042 00000042 WRITE B 1 0 3 0447 00e 2
0223e4d4 00000000 000000ac 000000ac 000000ac 000000ac WRITE B 1 0 3 0447 00e 1
0223e4d0 00000000 000000bc 000000bc 000000bc 000000bc WRITE B 1 0 3 0447 00e 0
022384fc 00000000 00000048 00000048 00000048 00000048 WRITE B 1 0 0 0447 00f 3
022384f8 00000000 0000001a 0000001a 0000001a 0000001a WRITE B 1 0 0 0447 00f 2
022384f4 00000000 00000072 00000072 00000072 00000072 WRITE B 1 0 0 0447 00f 1
022384f0 00000000 0000006d 0000006d 0000006d 0000006d WRITE B 1 0 0 0447 00f 0
022384dc 00000000 00000043 00000043 00000043 00000043 WRITE B 1 0 0 0447 00e 3
022384d8 00000000 00000039 00000039 00000039 00000039 WRITE B 1 0 0 0447 00e 2
022384d4 00000000 000000a4 000000a4 000000a4 000000a4 WRITE B 1 0 0 0447 00e 1
022384d0 00000000 000000b4 000000b4 000000b4 000000b4 WRITE B 1 0 0 0447 00e 0
022364fc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3 0446 00f 3
022364d4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3 0446 00e 1
022304f4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0 0446 00f 1
02dafefc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3 05b5 03f 3
02dafef4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3 05b5 03f 1
02dafef0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3 05b5 03f 0
02dafedc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3 05b5 03e 3
02da7efc 00000000 000000d2 000000d2 000000d2 000000d2 WRITE B 1 0 3 05b4 03f 3
02da7ef8 00000000 00000028 00000028 00000028 00000028 WRITE B 1 0 3 05b4 03f 2
02da7ef4 00000000 000000f5 000000f5 000000f5 000000f5 WRITE B 1 0 3 05b4 03f 1
02da7ef0 00000000 0000007a 0000007a 0000007a 0000007a WRITE B 1 0 3 05b4 03f 0

网友:
02da7edc 00000000 000000b2 000000b2 000000b2 000000b2 WRITE B 1 0 3 05b4 03e 3
02da7ed8 00000000 00000097 00000097 00000097 00000097 WRITE B 1 0 3 05b4 03e 2
02da7ed4 00000000 0000003d 0000003d 0000003d 0000003d WRITE B 1 0 3 05b4 03e 1
02da7ed0 00000000 00000003 00000003 00000003 00000003 WRITE B 1 0 3 05b4 03e 0
02da1efc 00000000 00000058 00000058 00000058 00000058 WRITE B 1 0 0 05b4 03f 3
02da1ef8 00000000 00000082 00000082 00000082 00000082 WRITE B 1 0 0 05b4 03f 2
02da1ef4 00000000 00000084 00000084 00000084 00000084 WRITE B 1 0 0 05b4 03f 1
02da1ef0 00000000 00000070 00000070 00000070 00000070 WRITE B 1 0 0 05b4 03f 0
02da1edc 00000000 00000018 00000018 00000018 00000018 WRITE B 1 0 0 05b4 03e 3
02da1ed8 00000000 00000079 00000079 00000079 00000079 WRITE B 1 0 0 05b4 03e 2
02da1ed4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WRITE B 1 0 0 05b4 03e 1
02da1ed0 00000000 00000046 00000046 00000046 00000046 WRITE B 1 0 0 05b4 03e 0
0107e23c 00000000 00000045 00000045 00000045 00000045 WRITE B 1 0 3 020f 001 3
0107e238 00000000 000000d8 000000d8 000000d8 000000d8 WRITE B 1 0 3 020f 001 2
0107e234 00000000 00000013 00000013 00000013 00000013 WRITE B 1 0 3 020f 001 1
0107e230 00000000 00000009 00000009 00000009 00000009 WRITE B 1 0 3 020f 001 0
0107e21c 0000000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WRITE B 1 0 3 020f 000 3
0107e218 00000000 00000034 00000034 00000034 00000034 WRITE B 1 0 3 020f 000 2
0107e214 00000000 000000e5 000000e5 000000e5 000000e5 WRITE B 1 0 3 020f 000 1
0107e210 00000000 0000003f 0000003f 0000003f 0000003f WRITE B 1 0 3 020f 000 0
0107823c 00000000 000000d8 000000d8 000000d8 000000d8 WRITE B 1 0 0 020f 001 3
01078238 00000000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00000024 WRITE B 1 0 0 020f 001 2
01078234 00000000 00000034 00000034 00000034 00000034 WRITE B 1 0 0 020f 001 1
01078230 00000000 00000031 00000031 00000031 00000031 WRITE B 1 0 0 020f 001 0
0107821c 00000000 000000ca 000000ca 000000ca 000000ca WRITE B 1 0 0 020f 000 3
01078218 00000000 000000c4 000000c4 000000c4 000000c4 WRITE B 1 0 0 020f 000 2
01078214 00000000 000000a5 000000a5 000000a5 000000a5 WRITE B 1 0 0 020f 000 1
01078210 00000000 000000b3 000000b3 000000b3 000000b3 WRITE B 1 0 0 020f 000 0
0107623c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3 020e 001 3
01076234 00000000 00000003 00000003 00000003 00000003 WRITE B 1 0 3 020e 001 1
01076230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WRITE B 1 0 3 020e 001 0
01076210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3 020e 000 0
0107023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0 020e 001 3
05a0c6f8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2 0b41 00f 2
05a0a6f4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WRITE B 1 0 1 0b41 00f 1
05a0a6f0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1 0b41 00f 0
05a046fc 00000000 0000001a 0000001a 0000001a 0000001a WRITE B 1 0 2 0b40 00f 3
05a046f8 00000000 00000081 00000081 00000081 00000081 WRITE B 1 0 2 0b40 00f 2
05a046f4 00000000 000000ef 000000ef 000000ef 000000ef WRITE B 1 0 2 0b40 00f 1
05a046f0 00000000 00000071 00000071 00000071 00000071 WRITE B 1 0 2 0b40 00f 0
05a046dc 00000000 00000058 00000058 00000058 00000058 WRITE B 1 0 2 0b40 00e 3
05a046d8 00000000 00000048 00000048 00000048 00000048 WRITE B 1 0 2 0b40 00e 2
05a046d4 00000000 00000027 00000027 00000027 00000027 WRITE B 1 0 2 0b40 00e 1
05a046d0 00000000 000000d0 000000d0 000000d0 000000d0 WRITE B 1 0 2 0b40 00e 0
05a026fc 00000000 00000084 00000084 00000084 00000084 WRITE B 1 0 1 0b40 00f 3
05a026f8 00000000 00000011 00000011 00000011 00000011 WRITE B 1 0 1 0b40 00f 2
05a026f4 00000000 000000b9 000000b9 000000b9 000000b9 WRITE B 1 0 1 0b40 00f 1
05a026f0 00000000 000000c2 000000c2 000000c2 000000c2 WRITE B 1 0 1 0b40 00f 0
05a026dc 00000000 00000019 00000019 00000019 00000019 WRITE B 1 0 1 0b40 00e 3
05a026d8 00000000 000000d6 000000d6 000000d6 000000d6 WRITE B 1 0 1 0b40 00e 2
05a026d4 00000000 000000c9 000000c9 000000c9 000000c9 WRITE B 1 0 1 0b40 00e 1
05a026d0 00000000 00000005 00000005 00000005 00000005 WRITE B 1 0 1 0b40 00e 0
05e6e4f8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3 0bcd 00f 2
05e6e4f0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3 0bcd 00f 0
05e6e4d0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3 0bcd 00e 0
05e664fc 00000000 0000003e 0000003e 0000003e 0000003e WRITE B 1 0 3 0bcc 00f 3

网友:
05e664f8 00000000 000000ae 000000ae 000000ae 000000ae WRITE B 1 0 3 0bcc 00f 2
05e664f4 00000000 00000060 00000060 00000060 00000060 WRITE B 1 0 3 0bcc 00f 1
05e664f0 00000000 000000f0 000000f0 000000f0 000000f0 WRITE B 1 0 3 0bcc 00f 0
05e664dc 00000000 0000008f 0000008f 0000008f 0000008f WRITE B 1 0 3 0bcc 00e 3
05e664d8 00000000 0000004e 0000004e 0000004e 0000004e WRITE B 1 0 3 0bcc 00e 2
05e664d4 00000000 000000d5 000000d5 000000d5 000000d5 WRITE B 1 0 3 0bcc 00e 1
05e664d0 0000000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WRITE B 1 0 3 0bcc 00e 0
05e604fc 00000000 0000007a 0000007a 0000007a 0000007a WRITE B 1 0 0 0bcc 00f 3
05e604f8 0000000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WRITE B 1 0 0 0bcc 00f 2
05e604f4 00000000 0000006c 0000006c 0000006c 0000006c WRITE B 1 0 0 0bcc 00f 1
05e604f0 00000000 000000b2 000000b2 000000b2 000000b2 WRITE B 1 0 0 0bcc 00f 0
05e604dc 00000000 00000051 00000051 00000051 00000051 WRITE B 1 0 0 0bcc 00e 3
05e604d8 00000000 0000003a 0000003a 0000003a 0000003a WRITE B 1 0 0 0bcc 00e 2
05e604d4 00000000 000000c2 000000c2 000000c2 000000c2 WRITE B 1 0 0 0bcc 00e 1
05e604d0 00000000 00000031 00000031 00000031 00000031 WRITE B 1 0 0 0bcc 00e 0
066bda3c 00000000 000000d5 000000d5 000000d5 000000d5 WRITE B 1 0 2 0cd7 031 3
066bda38 00000000 00000003 00000003 00000003 00000003 WRITE B 1 0 2 0cd7 031 2
066bda34 00000000 000000a4 000000a4 000000a4 000000a4 WRITE B 1 0 2 0cd7 031 1
066bda30 00000000 000000a5 000000a5 000000a5 000000a5 WRITE B 1 0 2 0cd7 031 0
066bda1c 00000000 000000d9 000000d9 000000d9 000000d9 WRITE B 1 0 2 0cd7 030 3
066bda18 00000000 0000000a 0000000a 0000000a 0000000a WRITE B 1 0 2 0cd7 030 2
066bda14 00000000 00000092 00000092 00000092 00000092 WRITE B 1 0 2 0cd7 030 1
066bda10 00000000 000000a4 000000a4 000000a4 000000a4 WRITE B 1 0 2 0cd7 030 0
066bba3c 00000000 00000090 00000090 00000090 00000090 WRITE B 1 0 1 0cd7 031 3
066bba38 00000000 000000e6 000000e6 000000e6 000000e6 WRITE B 1 0 1 0cd7 031 2
066bba34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1 0cd7 031 1
066bba30 00000000 00000035 00000035 00000035 00000035 WRITE B 1 0 1 0cd7 031 0
066bba1c 00000000 00000076 00000076 00000076 00000076 WRITE B 1 0 1 0cd7 030 3
066bba18 00000000 000000b9 000000b9 000000b9 000000b9 WRITE B 1 0 1 0cd7 030 2
066bba14 00000000 000000cd 000000cd 000000cd 000000cd WRITE B 1 0 1 0cd7 030 1
066bba10 00000000 000000c0 000000c0 000000c0 000000c0 WRITE B 1 0 1 0cd7 030 0
066b5a30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WRITE B 1 0 2 0cd6 031 0
066b5a1c 00000000 00000011 00000011 00000011 00000011 WRITE B 1 0 2 0cd6 030 3
066b3a30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00000010 WRITE B 1 0 1 0cd6 031 0
066b3a1c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1 0cd6 030 3
066b3a18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00000001 WRITE B 1 0 1 0cd6 030 2
0752c698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WRITE B 1 0 2 0ea5 00c 2
0752a6bc 00000000 000000c1 000000c1 000000c1 000000c1 WRITE B 1 0 1 0ea5 00d 3
0752a6b4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WRITE B 1 0 1 0ea5 00d 1
0752a69c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1 0ea5 00c 3
075246bc 00000000 0000001a 0000001a 0000001a 0000001a WRITE B 1 0 2 0ea4 00d 3
075246b8 00000000 000000c6 000000c6 000000c6 000000c6 WRITE B 1 0 2 0ea4 00d 2
075246b4 00000000 0000002b 0000002b 0000002b 0000002b WRITE B 1 0 2 0ea4 00d 1
075246b0 00000000 00000023 00000023 00000023 00000023 WRITE B 1 0 2 0ea4 00d 0
0752469c 00000000 00000052 00000052 00000052 00000052 WRITE B 1 0 2 0ea4 00c 3
07524698 00000000 000000c3 000000c3 000000c3 000000c3 WRITE B 1 0 2 0ea4 00c 2
07524694 00000000 00000011 00000011 00000011 00000011 WRITE B 1 0 2 0ea4 00c 1
07524690 00000000 00000038 00000038 00000038 00000038 WRITE B 1 0 2 0ea4 00c 0
075226bc 00000000 000000e7 000000e7 000000e7 000000e7 WRITE B 1 0 1 0ea4 00d 3
075226b8 00000000 00000088 00000088 00000088 00000088 WRITE B 1 0 1 0ea4 00d 2
075226b4 00000000 00000012 00000012 00000012 00000012 WRITE B 1 0 1 0ea4 00d 1
075226b0 00000000 00000017 00000017 00000017 00000017 WRITE B 1 0 1 0ea4 00d 0
0752269c 00000000 00000015 00000015 00000015 00000015 WRITE B 1 0 1 0ea4 00c 3

网友:
07522698 00000000 00000032 00000032 00000032 00000032 WRITE B 1 0 1 0ea4 00c 2
07522694 00000000 000000cb 000000cb 000000cb 000000cb WRITE B 1 0 1 0ea4 00c 1
07522690 00000000 000000cc 000000cc 000000cc 000000cc WRITE B 1 0 1 0ea4 00c 0
0417d7bc 00000000 000000c1 000000c1 000000c1 000000c1 WRITE B 1 0 2 082f 02d 3
0417d7b8 00000000 00000042 00000042 00000042 00000042 WRITE B 1 0 2 082f 02d 2
0417d7b4 00000000 000000be 000000be 000000be 000000be WRITE B 1 0 2 082f 02d 1
0417d7b0 00000000 0000008d 0000008d 0000008d 0000008d WRITE B 1 0 2 082f 02d 0
0417d79c 00000000 0000002b 0000002b 0000002b 0000002b WRITE B 1 0 2 082f 02c 3
0417d798 00000000 00000046 00000046 00000046 00000046 WRITE B 1 0 2 082f 02c 2
0417d794 00000000 00000026 00000026 00000026 00000026 WRITE B 1 0 2 082f 02c 1
0417d790 00000000 00000046 00000046 00000046 00000046 WRITE B 1 0 2 082f 02c 0
0417b7bc 00000000 0000003b 0000003b 0000003b 0000003b WRITE B 1 0 1 082f 02d 3
0417b7b8 00000000 0000005a 0000005a 0000005a 0000005a WRITE B 1 0 1 082f 02d 2
0417b7b4 00000000 00000057 00000057 00000057 00000057 WRITE B 1 0 1 082f 02d 1
0417b7b0 00000000 00000021 00000021 00000021 00000021 WRITE B 1 0 1 082f 02d 0
0417b79c 00000000 00000090 00000090 00000090 00000090 WRITE B 1 0 1 082f 02c 3
0417b798 00000000 00000009 00000009 00000009 00000009 WRITE B 1 0 1 082f 02c 2
0417b794 00000000 000000cc 000000cc 000000cc 000000cc WRITE B 1 0 1 082f 02c 1
0417b790 00000000 00000063 00000063 00000063 00000063 WRITE B 1 0 1 082f 02c 0
041757b0 00000000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00000004 WRITE B 1 0 2 082e 02d 0
041737b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1 082e 02d 2
041737b4 00000000 00000006 00000006 00000006 00000006 WRITE B 1 0 1 082e 02d 1
04173798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1 082e 02c 2
04173794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1 082e 02c 1
0618dc5c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2 0c31 03a 3
0618bc54 00000000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00000002 WRITE B 1 0 1 0c31 03a 1
06185c7c 00000000 0000004e 0000004e 0000004e 0000004e WRITE B 1 0 2 0c30 03b 3
06185c78 00000000 000000ba 000000ba 000000ba 000000ba WRITE B 1 0 2 0c30 03b 2
06185c74 00000000 00000091 00000091 00000091 00000091 WRITE B 1 0 2 0c30 03b 1
06185c70 00000000 00000095 00000095 00000095 00000095 WRITE B 1 0 2 0c30 03b 0
06185c5c 00000000 000000ad 000000ad 000000ad 000000ad WRITE B 1 0 2 0c30 03a 3
06185c58 00000000 00000089 00000089 00000089 00000089 WRITE B 1 0 2 0c30 03a 2
06185c54 00000000 0000005d 0000005d 0000005d 0000005d WRITE B 1 0 2 0c30 03a 1
06185c50 00000000 00000014 00000014 00000014 00000014 WRITE B 1 0 2 0c30 03a 0
06183c7c 00000000 000000b0 000000b0 000000b0 000000b0 WRITE B 1 0 1 0c30 03b 3
06183c78 00000000 00000022 00000022 00000022 00000022 WRITE B 1 0 1 0c30 03b 2
06183c74 00000000 00000056 00000056 00000056 00000056 WRITE B 1 0 1 0c30 03b 1
06183c70 00000000 00000072 00000072 00000072 00000072 WRITE B 1 0 1 0c30 03b 0
06183c5c 00000000 000000c6 000000c6 000000c6 000000c6 WRITE B 1 0 1 0c30 03a 3
06183c58 00000000 00000023 00000023 00000023 00000023 WRITE B 1 0 1 0c30 03a 2
06183c54 00000000 000000ea 000000ea 000000ea 000000ea WRITE B 1 0 1 0c30 03a 1
06183c50 00000000 00000019 00000019 00000019 00000019 WRITE B 1 0 1 0c30 03a 0
03a6cdd8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2 074d 01e 2
03a6add8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1 074d 01e 2
03a64df8 00000000 0000000c 0000000c 0000000c 0000000c WRITE B 1 0 2 074c 01f 2
03a64df4 00000000 0000005f 0000005f 0000005f 0000005f WRITE B 1 0 2 074c 01f 1
03a64df0 00000000 000000e1 000000e1 000000e1 000000e1 WRITE B 1 0 2 074c 01f 0
03a64ddc 00000000 000000aa 000000aa 000000aa 000000aa WRITE B 1 0 2 074c 01e 3
03a64dd8 00000000 000000c2 000000c2 000000c2 000000c2 WRITE B 1 0 2 074c 01e 2
03a64dd4 00000000 00000076 00000076 00000076 00000076 WRITE B 1 0 2 074c 01e 1
03a64dd0 00000000 00000051 00000051 00000051 00000051 WRITE B 1 0 2 074c 01e 0
03a62dfc 00000000 0000004c 0000004c 0000004c 0000004c WRITE B 1 0 1 074c 01f 3
03a62df8 00000000 000000cc 000000cc 000000cc 000000cc WRITE B 1 0 1 074c 01f 2
03a62df4 00000000 000000b8 000000b8 000000b8 000000b8 WRITE B 1 0 1 074c 01f 1
03a62df0 00000000 000000ca 000000ca 000000ca 000000ca WRITE B 1 0 1 074c 01f 0
03a62ddc 00000000 0000000e 0000000e 0000000e 0000000e WRITE B 1 0 1 074c 01e 3
03a62dd8 00000000 000000a5 000000a5 000000a5 000000a5 WRITE B 1 0 1 074c 01e 2
03a62dd4 00000000 00000084 00000084 00000084 00000084 WRITE B 1 0 1 074c 01e 1
03a62dd0 00000000 000000d6 000000d6 000000d6 000000d6 WRITE B 1 0 1 074c 01e 0
03c4ef38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00000020 WRITE B 1 0 3 0789 019 2
03c48f34 0000000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00000080 WRITE B 1 0 0 0789 019 1
03c48f1c 0000000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00000040 WRITE B 1 0 0 0789 018 3
03c46f3c 00000000 0000000c 0000000c 0000000c 0000000c WRITE B 1 0 3 0788 019 3
03c46f38 0000000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000000a0 WRITE B 1 0 3 0788 019 2
03c46f34 00000000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00000008 WRITE B 1 0 3 0788 019 1
03c46f30 00000000 00000018 00000018 00000018 00000018 WRITE B 1 0 3 0788 019 0
03c46f1c 00000000 000000c1 000000c1 000000c1 000000c1 WRITE B 1 0 3 0788 018 3
03c46f18 00000000 00000082 00000082 00000082 00000082 WRITE B 1 0 3 0788 018 2
03c46f14 00000000 00000018 00000018 00000018 00000018 WRITE B 1 0 3 0788 018 1
03c46f10 00000000 0000009b 0000009b 0000009b 0000009b WRITE B 1 0 3 0788 018 0
03c40f3c 00000000 000000be 000000be 000000be 000000be WRITE B 1 0 0 0788 019 3
03c40f38 00000000 0000003b 0000003b 0000003b 0000003b WRITE B 1 0 0 0788 019 2
03c40f34 00000000 000000e4 000000e4 000000e4 000000e4 WRITE B 1 0 0 0788 019 1
03c40f30 00000000 000000d4 000000d4 000000d4 000000d4 WRITE B 1 0 0 0788 019 0
03c40f1c 00000000 00000051 00000051 00000051 00000051 WRITE B 1 0 0 0788 018 3
03c40f18 00000000 0000002a 0000002a 0000002a 0000002a WRITE B 1 0 0 0788 018 2
03c40f14 00000000 0000002a 0000002a 0000002a 0000002a WRITE B 1 0 0 0788 018 1

网友:
换别的版本的MATS

网友:
Don't ask me !   I don't know!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1166-1-2.html

希望这个贴子对你有帮助。
换个MATS4。78试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GPU 不行的话就是心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