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0 风焊搞定吗?

楼主(2008-12-12):
D0 风焊搞定吗?
ga 8pe800 跑时c0 时能跑过开机.动一动主板就不行了
精英648D就是跑D0
两板都是.cpu座子虚焊..吗?
风焊搞定吗?
cpu

网友:
如果熟练使用风枪的话
这两张板子还是能够焊好的
但是前提是板PCB不能变形
技嘉的很容易变形的

网友:
技嘉那块板变型了.板底面那个四方上镙丝的低座也变了型.这样看来板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