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维修一例(DCL53A~1)

楼主(2008-12-12):
联想150维修一例(DCL53A~1)
故障现象:静态0.06A,可上电至0.13A左右不跑码。
维修过程:
第一阶段:经典故障引导我走向歧途
1.        想必各位都深知这款机器的一个经典故障(cpu供电电路),过去的大量经验引导我直接奔向cpu供电电路。加焊3205和P1E无果后直接更换也无变化,此时不得不拿起万用表开始测量。
2.        测量发现cpu供电电路的高端管无电压,直接连上。测量一个10欧的电阻无电压(PR178),也直接连了个主供电上去(错误的经验导致)。上电电流迅速上升,短路。测量发现10欧电阻变成了400多欧,换掉。找了张图继续才知道此10欧电阻是cpu核心供电上的(图1),上主供电肯定要烧东西的(此后数次上电电容C248~C251不断的被击穿)(图2)。在换一个3205后上电终于稳定在0.09A左右。

总结:一门心思的钻在经典故障里,最终导致走了这些不必要的弯路。还造成了一些附加故障(后面叙述)。最要命的是在10欧电阻上加主供电(头脑发热)。

第二阶段:从头再来
1.        图纸上看,这台机器静态有+12VALW、+5VALW、+3VALW和+1.5VALW。测量全部产生,触发后测量有+1.8明显缺少+2.5V和其他电压。图上看产生+2.5VP需要具备的条件是PU23的1pin和PQ69的1和2pin具备主供电;PR328有5V通过;PU23的3pin接到SYSON的高电平信号(图3)。这里10欧PR328电阻烧断(400多欧,这个也是电流相比原始现象小0.03的原因)更换2.5VP仍然不出,直接更换PU23和PQ69故障解决。上电电流到0.36~0.41A左右不跑码。
2.        此时测量cpu无核心供电,之前已经搞过cpu供电电路。高端管主供电已近直接连上了,其中P1E的5pin有5V,3205的22pin有3V。粗略的看了看还缺少18脚的VR_ON高电平信号。换掉PR214后上电跑码正常。

总结:这块板子的维修明显思虑不足,稍加注意就会发现与经典故障的不同,比如电流等。

网友:
哦 写的很好  可是我也想学会看这些图子  就是不知道怎么看不知道要怎么去下手 不知道这位大哥能不能交交我呢`?

网友(2009-04-16):
很有价值的贴子!  问一个问题, 如果PU23正常! PQ69不正常(排除短路的情况) PQ69的G1 G2会不会有电压或波形?

网友:
经验有时也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