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2-12):
一块技嘉k8ns,先前故障是按开机没反映要按好几次才有反映,后来就不把电源切断,开机可以开,但是,关机后一会儿会自动上电,再关机过会儿再开机又开不出了
自动上电

网友:
是不是電源接口的第14針短掉了????

网友:
短路吗是

网友:
此类板桥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试试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