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四针12V对地短路

楼主(2008-12-12):
一个DELL的板子,开始时,CPU主供电只有0.9V,上CPU,代码FFFF,于是检测上管,下管供电12V正常,一路G极供电只有0。56伏,一路无,所以拆无G极供电的控制IC3418K,上电,不能触发,于是再下另一个的IC3418K,,上电,不能触发,,没有思路的情况下,拆PWM块,ADP3188,这时测12V对地短路,这时,只有再上PWM,焊好以后,测12V,还是对地短路,没办法,上2个3418K,这时12V,]还是对地短路,不知如何修了,

网友:
补充

补充一下图片

网友:
我是新手,这里说说,既然是小四针12V短,维修思路就是要解决它的短问题,跑线路,把怀疑的元件找出来决断它的好坏哦

网友:
补充一下,所有CPU供电的MOS管全是好的,75232下了,还是短路

网友:
测PWM芯片的EN脚电压为2.65V,左右,在短路之前

网友:
拆CPU供电的线圈,12V不短了,滤波电容现在短路,我在一个一个的拆

网友:
电容拆完,还是短路,是否判定为北桥短路???????????

网友:
你把L2拆掉,测后级看看还短不!

网友:
看看串口芯片是不是坏了他是12V供电

网友(2009-02-23):
dell板越看越像intel的原装板,四口短路一般意味着cpu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查CPU供电的管子,..............

网友:
把所有的场管都拆下来,,,然后12V是否还短路,有的话拆下你的PWM...再试测.同时也去测一下北桥是否有短路,一般情况下都是北桥短造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