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宽屏液晶在偏暗的场景下会闪

楼主(2008-12-12):
我最近购了一台19宽屏的液晶,在1440*900分辨率,刷新率60HZ时,设置的场景偏暗时画面出现闪动。
一般19液晶在1440*900分辨率时,普通极限刷新率只能是60HZ。
如果把低分辨率降低,刷新率就可以调到60H以上,在偏暗的场景下画面闪动不明显。
请问各位朋友:19液晶在刷新率60HZ时,在偏暗的场景下画面闪动应如果处理?这种闪动是否可以从调整亮度来解决?

网友:
估计是用 屏跟主板不謙容

可能是驱动板与液晶屏兼容性不好。直接找维修站处理吧。

网友:
新机器出现这种问题,我想应当是厂家设计中的问题,这个你要找商家去换一个,这个不应当是维修中的事情,
有时电路设计固有的问题,业余维修是搞不好的

网友:
應該要提高顯卡的刷新率設定才對

网友:
刚买的 直接去保修 换个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