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1 不触发

楼主(2008-12-12):
实测为主供电无待机3N、5M,测主供电ICMAX1628的主供电脚24P时,发现电压只有2.4V,正常为15V,从24P找到一个相连10欧电阻,测其阻值在路为330,明显损坏,换电阻试机后还是不触发。当时有另一片板也有一个MAX1628能工作常工作的IC,取下来换上后触发上电显示.把疑为坏的1628装上另一个机上开机,嘿也能正常工作.这下就搞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有知道的回个贴.

网友:
拆下的1628本无问题或虚焊

网友:
两种可能:1:IC虚焊,补焊就可以了。2:IC外围元件不良导致IC不能正常工作,但换上别的IC也许可以勉强正常工作,但终归是个隐患。

网友:
还补充一句:IC本身不良,有时加热一下就好了,但终归是有伤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