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DELL 《2007WFPB 》 ROM数据 或原装驱动板

楼主(2008-12-12):
故障现像为:桌面颜色偏红,在高频模式下无法显示。

dell 2007FPb.rar

212 Bytes, 下载次数: 6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那位大哥有这种原装驱动板的也可以跟小弟联系

网友:
检测一下灯管,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OSD显示正常,灯管问题可以排除
现在用了个2055的驱动板 改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能显示不代表灯管是正常的,很多灯管老化都是开始发红,用一会正常

网友:
灯管发红跟ROM数据错乱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如果灯管老引起的话,那至少OSD字符显示也会一起发红!灯管发红那是属于物理性的,看起比较直观.
   做液晶维修的,判断灯管是否好坏,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入门.

网友:
你那有主板的话那也应该有这种EPROM数据吧?
留个联系方式吧

网友(2010-03-08):
我有俩台!!驱动板保证没问题
不过可不可以先告诉我这个机子的电源板上的(黑)(褐)(红)(桔)(黄)(绿)(紫)(灰)的电压各是多少
我的电源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