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暗屏

楼主(2008-12-12):
用另一个好屏接在故障机上点不亮,又把故障机的屏放在好机上屏亮,可以判定是主板的问题,测Q45管D极22V,正常应该为16V测基极控制电压23V,测其线路,发现VIN给屏的供电保险开路,保险一面为16V.一边为22V,G极电压通过一个二极管到了MOS管D极,但G极电压是线性电压,可能带动不起负载,不知道对不对,反正重新换装上保险正常显示.

网友:
常有这样的问题了.可能测得不准

网友:
之后故障有再出现么?

网友:
正常现象啊 没有负载 电压升高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