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电脑ATX电源无主板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8-12-12):
我想问下:ATX在无主板时要让它启动工作,是要ps-on和地线只是短接一下呢还是要让它们一直接在一起呢,我好像记得以前是短接一下它就可以工作(如果没记错的话)!在网上查也有人说只短接一下,弄不清楚了,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
要一直接在一起,松开就停了。你可以用个100欧的电阻插在ps-on和地线,这样就不用拿着了。

网友:
哦,谢谢楼上的回答!看来我是记错了,我想拿它来接个小电器玩,但不确定,因此不敢乱接!!

网友:
我是直接用尖头的镊子之类的插在上面的,一直没事的

网友:
都行

二楼,跟四楼的说法都行,但最好采用第一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