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开机,报警1长6短.

楼主(2008-12-12):
不能开机,报警1长6短,查了手册,也没有见这个代码,怎么办?有经验的朋友来看一下!

网友:
插卡看跑什麼碼,縮小範圍.
有報警一般是板卡問題(沒插好或壞)
不過你最好描述詳細點

网友:
要看跑码是怎么样,在才能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是键盘没插好吧。

网友:
跑的什么码?是不是显卡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