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08-12-12):
来自: 江苏苏州 来自 江苏苏州
运用于充电的 DC/DC 转换集成电路
MB3878
■ 说明
MB3878 是一种 DC/DC 转换集成电路,适用于降压。它使用脉宽调制 (PWM) 充电并且可以将输出电压设置为
1 节电池到 4 节电池之间的任何所需电平。
为了使功率保持恒定(动态控制充电),这些集成电路可以通过检测在交流适配器中的电压降,动态控制辅助电
池的充电电流。
该充电方式允许快速充电,例如,使用笔记本电脑时,以交流适配器进行快速充电。
MB3878 提供较宽的供电电压范围和较低的备用模式电流,并且效率非常高,是笔记本电脑之类产品中用作内置
充电设备的理想选择。
此产品的美国专利号是 6,147,477。
■ 特性
• 检测交流适配器中的电压降并动态控制充电电流(动态控制充电)
• 使用外接电阻设置输出电压:1 节电池到 4 节电池
• 效率高:94 %
• 工作供电电压范围宽: 7 V 到 25 V
• 输出电压设置精度:4.2V ± 0.8% (每节电池)
• 内置频率设置电容只使用外接电阻设置频率
• 振荡器频率范围:100kHz 到 500kHz
DC/DC 转换集成电路
适用于给锂离子电池充电
MB3887
■ 说明
MB3887 是一种 DC/DC 转换集成电路, 适用于降压。它使用脉宽调制 (PWM) 充电可以将输出电压设置为 1 节电
池到 4 节电池之间的任何所需电平。
为了使功率保持恒定t ( 动态控制充电) ,这些集成电路可以通过检测在交流适配器中的电压降,动态控制辅助电
池的充电电流。
该充电方式允许快速充电, 例如,使用笔记本电脑时,以交流适配器进行快速充电。
MB3887 提供较宽的供电电压范围和较低的备用模式电流,并且效率非常高,是笔记本电脑之类产品中用作内置
充电设备的理想选择。
此产品的美国专利号是 6,147,477。
■ 特性
• 检测交流适配器中的电压降并动态控制充电电流
(动态控制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