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联想ML3054图纸

楼主(2008-12-12):
今天收到一联想ML3054。不开机。压北桥开机。北桥型号为0682945GM。加焊不行。
搞下来一看。傻眼了。北桥4个脚掉点。大概有20多个。那位有北桥芯片的脚位图。
想看看那些是空脚。
进网许可证上写的是ML3054。版号是CM2 CM2MB VER0.4.
实物图如下。红点是掉点位置:

网友:
这个图没有,你找个GM的点位图看一下就知道了。或者拍张图传上来,我帮你看下。945GM因为保留了到显卡的PCIE总线,有很多空脚,20多个问题不大。

网友:
帮我看下哪个点有用。哪个点是空脚。太感谢了。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localimg=400,300]2[/localimg]
[localimg=400,300]3[/localimg]

网友:
要补四个点。左上是一个叫VCC_SM1的电压,作用不明。右上角是一根内存,右下角两个最重要,是到CPU的FSB。

网友:
其余都没用么。我见上面有连线呀。

网友:
有两根地线,其它的没有用。

网友:
地线是那2跟。不接没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