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2800副电源用的IC是什么型号,有图

楼主(2008-12-12):
长城电源ATX-2800副电源用的IC是什么型号,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uc3842\3843或者5H0165R,你看看引脚周围的电路对比一下吧。

网友:
谢谢回答,应不是UC3842之类的,副电源的开关变压器是由IC直接驱动,对照外围电路,其功能和VCD电源中用的VIPER22A集成电路路大至相同,但引脚的功能排列不一样,用线搭接上VIPER22A后,电源启振了,本来是5V的副电源输出高达12V.通电不到一分钟IC烫手,估计要改外围电路的参数.有哪位搞过这个电源的或有这个电源的告知一下这个IC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
看看top的定义,是不是

网友:
一般top系列功率比较大, 应该用TNY276的比较多. 这个芯片也有7脚封装的.

网友:
top系列的控制脚一般在变压器的次级,连接光耦,符合以上条件的基本可以确定是top系列了。直接连接变压器也可以排除3843之类的。剩下就是要鉴别viper22a和5H0165R了。

网友:
谢谢各位了,经查和对比是TOP系列的.但本地没这种IC,本人用VCD中的电源IC  VIPER22A换了,改了外围电路的参数和调换了引脚位置,使用正常了.

网友:
论坛上另一位朋友说他的长城电源ATX-2800电源芯片是P1014AP06+tl494+lm339哦,如果用viper22a可以替换,是两个电源不一样还是这两种芯片能够替换?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
我查到了是P1014  AP06    P1014是型号,AP06是形式代号吧

网友:
这个7脚的IC可以用TNY267直接代换,注意这个IC烧了以后通常会把边个的1欧电阻也烧掉

网友:
可能是VIPER22A

网友(2009-03-05):
电源这种东西, 维修时因为安全上的考虑, 最好还是原件更换, 短时间的正常, 并不代表不会火烧.

网友:
维修时因为安全上的考虑, 最好还是原件更换, 短时间的正常, 并不代表不会火烧.

网友:
应当是VIPER22A,这个元件在DVD电源中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