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管子是什么型号啊。用什么代换。三星710V上的

楼主(2008-12-12):
高压部分的,管子击穿了。但上面的标示是 DK QJ就4个字母。请叫下是什么型号。用什么能代换
[
]
三星

网友:
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就直接找通用板代换,三星的一般高于线圈坏。无法修复。

网友:
搞定了。要电脑主板上拆了2个RF BX的。换上OK了。不过要换一对。换一个的换屏亮一下就黑了。

网友:
有时很简单的问题,不一定要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