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CPU针脚数位置问题

楼主(2008-12-12):
478的CPU,其中数据线HD[63∶0]共64根、地址线HA[31∶3]共29根,到底是哪些针脚?从哪里开始数?还有,CPU(1,21)表示是CPU的哪根针?向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
这个图虽然有点模糊,但应该能帮你

网友:
弄个新型的假负载就很清楚了
我在用
剩事,也不用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