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2循环掉电上电(已解决,是内存问题)

楼主(2008-12-12):
故障如题,开机刚跑到内存就掉电,然后自己又上电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在CPU不工作的状态时不掉电。比如拿掉BIOS就不会掉电。刷了BIOS,换了I\O故障依旧。再触发后强制上电跑到内存就无复位。
没了头绪请高手赐教

网友:
内存没插好吧!换内存试试

网友:
楼上的说的是,我找了好多关于这个板子故障的贴,最后确定是内存问题。
刚开始这个板子是CPU供电短路,修好CPU供电后用的是客户的内存测试一直掉电。刚换了自己的条子测试OK。
搞的头大原来都怪自己经验不够,也不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