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坏了吗??

楼主(2008-12-12):
一台三星997DF主电压写40V的,开机瞬间有30多伏然后慢慢的降到0V,电源用DP904的,代换也没变化,检查外围也没发现有零件坏,负载断开了,怀疑开关变压器坏了。可能性大吗?????????????
[
]
三星

网友:
在三星551S找到个BH26-00101A的开关变压器和997DF的BH26-00172A可以代换不?

网友:
开关变压器坏可能性极小,还是查下负载吧

网友:
可以断开行供电,接60W灯泡作假负载,再看电源电压正常不.

网友:
有很多实例都证明变压器、集成块、cpu是正常的,查外围,启动阻、容、光耦,电源部分不复杂,没图纸就描图,经常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