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1点NEC的屏怎么是白屏啊?

楼主(2008-12-12):
大家好,我用2621点NEC的屏,屏型号是:NL10276BC28-11A ,屏电压是3V. 怎么是白屏啊,所有的连接点都试过了,都是一样.板是好的,我用它点过日立的屏.我用的屏线是DF14的.屏也是刚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没问题。是哪里的问题啊,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点屏程序对吗?

你看一下点屏程序对吗?如果点屏程序对的话,请查一下屏供电电路是否调到屏所需的工作电压。

网友:
后来我买了一块2025,叫卖家帮我写好程序,装上去也是白屏。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有谁配过这种屏啊?

网友:
第一 线序对吗?
第二 屏坏

网友:
屏电压对不对,另外就是屏线的线序对吗

再就是也可能你的屏本身就是坏的哟

网友:
谁能告诉我这个屏的接口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