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M2NF6G-VSTA

楼主(2008-12-12):
我自已用的一块,华擎AM2NF6G-VSTA,开关键开机都没有一点反应,短接绿黑色线后能够正常使用,如我接线后使用后会不会对主板有损坏,谢谢

网友:
这样你关机不是很麻烦??还是修开机电路吧

网友:
待机状态查开机排针有无电压,如无,查排针--5VSB线路
如有,查排针-IO-ATX14脚或排针-南桥-ATX14脚线路

我也是刚学,不知道对不对,望高人指点下我的思路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