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针脚能否这样接?

楼主(2008-12-12):
IDE接口引脚定义表

1、Reset
2、Gnd
3-18、DD线
19、Gnd
20、空
21、DMARQ
22、GND
23、DIOW
24、GND
25、DIOR
26、GND
27、IORDY
28、ALE
29、DMACK
30、GND
31、INTRQ
32、IOCS16
33、DA1
34、PDIAG
35、DA0
36、DA2
37、CXOfx
38、CSIfx
39、DASP
40、GND
其中3-18DD线的阻值均相同,33、35和阻值相同

根据上面的针脚定义,现在有块硬盘的40针脚断了,可以用跳线跳到其它GND上吗?

网友:
应该不用跳吧,直接上机应该可以用,如果是GND应该是连一起的,你测下,这很简单的

网友:
共地的。飞线也可以。

网友:
针断补一根就行了,还飞什么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