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数WD5000AAJS硬盘故障,BIOS认但系统不认

楼主(2008-12-12):
西数500G硬盘,型号是WD5000AAJS,电路板编号2064-701477-900 04P

这块盘不是系统盘,装的都是高清电影。早上开机后一段时间,突然不认盘,重启后发现主板BIOS可以认出,但是XP启动界面消失后卡住。

拔掉后进入系统,先接数据线再接电源线,有设备加载的提示音,但是找不到盘。右键点我的电脑,选管理,结果卡住!首要保住数据!

不知道是电路板烧掉还是什么情况,请大家帮忙分析!感激不尽!

网友:
用NTSF DOS启动,可以显示目录也可以浏览到文件!但是文件都是高清视频,所以无法测试是否能够顺利读取!稍晚试试看能否将数据备份出来!

网友:
试了下Victoria,可以识别到,但是不能读SMART,一读就卡住

网友:
终于有机会在另外的机器上试盘了!结果是完全没问题!能读能写!怀疑本机注册表有问题!清理注册表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