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同是478针的CPU,P4和赛扬D各脚功能会一样吗

楼主(2008-12-12):
我的主板是捷波845EPRO,用的是P4  1.8GCPU  二级缓存512K外频100 总线400,但我已超频到2.4G 总线到533,我查了主板支持533总线,于是 我就买了一块赛扬D2.8G  CPU 二级缓存256K 外频133 总线533,装上点不亮,不知是脚位功能不同还是BIOS版本低不支持,请高手指点,有解救措施吗,先谢了

网友:
有些主板支持533外频但不支持赛扬D芯片你应该去官网看一下你的主板支不支持赛扬D

网友:
核心两样 还有人犯这个错误 以外533外频就=赛扬D

网友:
通常情况下845E是不支持赛扬D的,虽然845E支持533总线的P4,但P4和赛扬D两者之间的核心电压不同,P4一般为1.75或1.5V,而赛扬D一般为1.3-1.4V,而且一般845E的主板的BIOS是不认识赛扬D的,只有极少数的主板(比如火龙王那种杂牌主板)比较例外,那是因为主板在生产过程中改变了它原来的电压,然后在BIOS中重新刷写了新的程序,使原有的845E主板支持赛扬D

网友:
据有些朋友说845EPRO是845E的最高版本能够支持赛扬D,所以我才买了一块来装,因这方面我是菜鸟,但我很想学,故请各位老大支持

网友:
845D E,大部分只支持老的P4,不支持CD。PE支持CD的多一些

网友:
改一下,老主板就能支持赛扬D了,具体你上网查一下,有很多,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乡哦那个的指点,但不知在呢个网,具体咋改

网友:
改cpu引脚,或u座引脚,让主板把cpu认为赛扬就可以了。

主要是vrm规范不同造成的。

网友:
845的确实很少有支持D的,不过倒有不少支持P4 133外频的,正如楼上兄弟说的中,可能是核心电压不一样吧,D的电压要求低些~~

网友:
核心不同 CD需要一个VID GD信号 不过可以该座子或者CPU具体方法网上找下。。

网友:
改了还是要修改BIOS的,要不在系统里认的也是不正常的

网友:
简单去换CPU吗,现在一块478的CPU又不贵,奔腾2。4的才120左右

网友:
各位老大,我用WINFLASH刷新BIOS,刷新过程中显示“檫除失败也许硬件保护”,是咋回事请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