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屡烧Q1场管

楼主(2008-12-12):
主板型号是p4vm8 开机还没等进系统就掉电,发现是Q1有击穿的。换掉坏的,开机没多久还是烧。在换在烧。唉,没辙了。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一开始可能是由于上了一块坏的cpu烧管子的。
cpu
掉电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查一下场管的控制脚到电源管理芯片的电路,再有就是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他的后及有短路,或漏电的

网友:
这个问题,换掉AGP供电管,再换虑波电容。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好,谢谢回复,我试试。

网友:
把CPU供电场管全换掉

网友:
把CPU供电场管全换掉 都不行就是 CPU座问题 SB

网友:
要换Q1的话 最好是 一对对一起换掉 或者是全部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