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爱国者UF-E353 U盘无法识别的维修

楼主(2008-12-12):
  一个爱国者UF-E353 512M U盘无法被WIN系统识别,插上后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并且u盘指示灯不亮。

外包装

U盘正面

U盘侧面

  将其外壳撬开(如下图),可看到主控芯片是UT163-L6,测+5V正常,用放大镜看D-、D+都没断路(直接接在主控芯片的两个脚),红笔接地用二极管挡测得该两脚电阻为551和552欧姆。

电路板正面

  测电路板背面的D1也正常,几个大电容C2、C3、C4也没短路。用手摸晶体或附近发现指示灯LED1会亮。

电路板反面

  翻看查找本版的资料,根据上面的情况分析,初步确定晶体的故障可能性最大。手上没有12MHz的,找了个单片机上的12.228MHZ的换上,插上usb口指示灯亮了。能看资源管理器里有“可移动磁盘”,但双击进不去,没有列出文件名(内容)。
  后来找到一个标称12MHz的,换上完全正常了。

网友:
照片拍的太清楚了,爱国者用UT161 UT163 AU6980 B41GHL  AU6981 E42 GHL 这样的主控居多
我也上两张图片 不是很清楚

网友(2009-01-14):
恩,U盘就是晶振坏的比较多

网友:
用别的U盘试了么?如果别的U盘没有问题大多数就是晶振坏了,换好后再用低格工具格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弱问一句……哪里去找晶振……12MHz的,似乎我的优盘也是这样

网友(2009-02-28):
请问那个D1是干什么用的
我测手里的坏盘D1的阻值非常的大
另外5v到主控如何测量,只是通断吗?
接口四根线,哪个是供电,哪个是数据呢?

网友:
接口中间两个是数据两边的一个是地一个供电

网友:
额 晶振买咯 貌似我这里12M的有挺多的 公司单片机用的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