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东芝TE2100 暗屏

楼主(2008-12-12):
客户送来一TE2100 暗屏 拆开测给高压条供电正常。怀疑高压条坏。随之发了高压条还暗屏。好郁闷。正在准备大拆机子。客户过来说原来按一下键盘就好。随之拆机。一看独立显卡。好晕哦。拔屏线是看见 显卡上屏线插口。虚汗。焊好OK 交给客户 呵呵走了点弯路
暗屏
显卡

网友:
不明白 难道东芝的 电脑 屏暗 跟 屏线有关系 真是学习了

网友:
是有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容易判断,应该外接灯管试验,看外接灯管亮度来区分到底是背光暗还是屏线信号暗屏。以我的感觉就是外接好灯管能调整亮度,且亮度正常范围,就应该查屏线信号或屏线这一块了。

网友:
这是东芝的通病,我也修到过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越是简单的问题越是容易疏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