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3198能用什么管替换?

楼主(2008-12-12):
一个航嘉BS-2006电源损坏,检查后有两只KT3198损坏,由于该管难找,请教大侠替换型号。
电源

网友:
NPN 40V 150MA。
自己看吧:

网友:
晕,我昨天还拿3198去换C945,结果是能换,我估计C945和C1815反过来也能换
KTC3198 。顺便说一下,这个管子我发现是用在航嘉的电源上,我这边能买到,就是有点贵,6毛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