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K8300E+打印不成直线,错位怎么处理

楼主(2008-12-12):
DPK8300E+打印不成直线,错位怎么处理

网友:
记得 DPK8300 票打有设置 直线错位 的检测程序,你看说明书调整。具体步骤记不清了。

网友:
谢谢了,找一找说明书调整.

网友:
基本上调一下就好了,但不要忘了在导轨上加点油哟

网友:
请大侠救命

调得直了.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现有规律性重叠,小字没有.大字和表格(垂直线):,图象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