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和+5V正常,但是-12V和-5V偏低

楼主(2008-12-12):
如题,请教高手,长城ATX300P4 PFC的电源,+12V、+5V、+3.3V都正常,就是-12V和-5V偏低,分别只有-10V和-4.5V(导致技嘉865主板启动时报警说电源不正常),一般是属于什么问题?哪个元件不好的可能性大?
主板
技嘉

网友:
哪个元件不好的可能性大?
-------------------------------
电容、整流管。
搞维修靠猜是不行的。要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