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NTEL845GL 内存供电一个MOS 电压12V

楼主(2008-12-12):
其中一个代号为D434的MOS 测量其G级 电压为12V S为2。5V 上面型号为P45N02的G级为5V S为2。5
跑线 看这两个S为相连的 开机跑码 C1 重起
请问这个MOS正常吗
[
]
Intel

网友:
2.5V电压正常的

网友:
上假负载看供电是不是2。5V,上拉电压是不是1。25V,时钟有没的1点多V,刷一下内存槽,看过不过,不行换根好的内存,如果还不行,刷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