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屏的问题.

楼主(2008-12-12):
我的笔本电脑型号是海尔的W61,电脑的液晶屏坏了,液晶屏用的是LG。PHILIPS公司的。屏的型号是LP141WX1。
从淘宝定购时经销商说还换屏的密码芯片,请问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我换过几个海尔的屏都没有码片

网友:
我换过很多这款屏,从来没有换过码片

网友:
谢谢上面的两位的回答,我也换过好多笔记本的屏,但没换过这一款的屏,难道经销商在糊人?

网友:
人家是不是说换了如果不显示的话就需要换码片? 有些本本是需要换码片的 比如DELL的很多都要

网友:
先不换试试~~不行了再把原屏码片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我也换过PHILIPS-LG的屏,如果原来屏只是摔坏了开机还有显示,就不要换码片

网友:
屏上有个八脚IC,除了电源和信号转输线,如果还有两三根连着这个IC,那就是有码片的屏
如果原屏只有电源和LVDS信号线,那就是无码片的

换也很简单,把原屏上的码片剪下,然后粘在新屏上,按原电路飞线就行了

网友:
直接找个此型号的屏 有些时候其他的型号的屏安上去 不亮

网友:
哎,昨天我刚换了个DELL  D630的屏好麻烦。。。。。换了还几个都不行,还差点把显卡给弄挂了。。。。最后换了个原装的14.1的原装屏一套的才好了,难啊

网友:
谢谢各位的关心,我的坏屏是有码片的,码片的型是24Y02。不知换一个型号的屏要不要换码片。

网友:
芯片肯定要剪下接上,不接会不亮屏的

网友(2009-03-24):
有码片的屏不好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