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主板用二十分钟左右蓝屏

楼主(2008-12-12):
一块V星主板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蓝屏,(内存,电源,硬盘,显卡绝对是好的),肯定是主板的问题.(NB不热,供电都正常),寻求原因.谢谢大家.

网友:
仔细看一下主板CPU附近的电容是否鼓包或漏液

网友:
和楼上的建议一样  如果没有鼓包和漏液的  最好把U旁的电容换了  有的电容不良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主板CPU附近的电容不良引起的,以前遇到过

网友:
一般CPU座空焊,内存供电不稳定引起,MSI板多这种故障

网友:
看看蓝屏的内容,说不定有时候有帮助...
蓝屏的时候也可以用表直接在上面量一下会不会是什么电压被拉低了、或者不稳定...

网友:
这种V星和技嘉主板的通病,cpu座虚焊

网友:
示波器示波器真想买个

网友:
感谢上面的朋友的回答,我是楼主,我还是没有找出问题,主板成色新,不是电容问题,各电压也正常,我认为和有些朋友所说的一样,可能是CPU座空焊的可能性大.不过有时半个小时就蓝屏,有时可以用几个小时都没事.唉,可能又要废了,这种板怎么敢卖给客户呢

网友:
内存和U与主板的兼容性可能不太好,你用替换法,将内存和U单独的换一下试试(换另一种牌子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设计有问题,装windows 98试试,会不会蓝屏。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不防更换一下CPU座试试,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V星的板子CPU座引起的故障非常奇怪,有时用测试灯检测正常但座子已经出问题了,这是V星845主板的通病.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电容漏电

网友:
时钟问题也会导致类似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