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锡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12):
经常看到“拖锡”这个词,不太明白。麻烦哪位给解释一下什么是拖锡,主要处理哪些问题时使用,如何操作,多谢了!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做拖锡,比如说你焊接IO的时候,把所有引脚上全弄上焊锡,然后用电烙铁加焊锡膏一点一点的拖下来,这么做的目的是减少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的意思就是这样
为了确保焊接的可靠性

网友:
开始我焊接IO的时候从来不拖锡,硬是拿恒温烙铁用刀头一点一点的焊,到最后也能焊好,但是很麻烦,虽然虚焊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但是很费时间!

网友:
哈哈,原来拖锡是这样啊,我一直也是这们做的了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 多练练就会了

网友B:
另外一个问题:本人很少用焊膏,基本上以松香为主,因为在我接触无线电的时候,长辈们都说焊膏有腐蚀性,时间长了会损害主板。不知道现在的焊膏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的.买好点的焊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问题:本人很少用,基本上以松香为主,因为在我接触无线电的时候,长辈们都说焊膏有腐蚀性,时间长了会损害主板。不知道现在的焊膏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焊脸盆用的焊膏有腐蚀性. 但我们用的不是这个焊膏.

网友:
焊膏是没有腐蚀性的,它是用来助焊的,焊膏是在你的焊锡融化之前活化浸润焊点(BGA的话就是焊盘)帮助你的焊点与溶锡连接的更好,超过一定的温度会蒸发的,如果你涂的过多那么会有一点残留,(也就是你的IC周围会黄黄的)一般适量的话IC周围不会变色,前提是不要买假的。现在市面上黑心的商人很多,明明是假的偏要说是进口的。

网友:
我觉得用风枪来处理很好使, 既快又好.

网友:
其实用刀型烙铁拖焊引脚比较多的比较密的IC效果还不错,关键在一个熟练,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和手法,只是发表一下自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