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C3200本本键盘换新的还是有几个不好使

楼主(2008-12-12):
TCL  C3200本本键盘有几个键子不好使可是换了个新的键盘还是那几个键子不好使查了下接口都进H8了,就有一根没进,是不是所有接口线都进H8啊,对了键盘接口有供电吗,是多少V,接口加焊了,H8也加焊了,IO也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把接口到H8的线路上的电容全焊掉,要是还不行的话,只有换H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