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龙T280S 开机不到几分钟就掉电?

楼主(2008-12-12):
有一台神舟承龙T280S AMD 的CPU,开机不到几分钟就自动掉电,有时又可用到一二十分钟才掉电,那位仁兄有遇到此类现象?如何解决..请赐教..

网友:
排除散热,你可以考虑CPU座~

网友:
SIS的北桥虚焊引起。

网友:
把CPU座回焊了 。。。。。

网友:
1,检查电源口,神舟的电源接口做的太垃圾了!2,加焊CPU供电IC,3,CPU座的问题。做完这三个应该可以了。先试试吧。从易到难的原则,不要轻易动南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