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帮忙看看我这根内存毛病在哪儿?

楼主(2008-12-12):
如图:2根DDR内存条,第一槽插的是好的256M的,第二槽插的是坏的512M的双面(16颗粒)内存条,请大家帮忙看看我这根内存毛病在哪儿?

网友:
坏的芯片蛮多的放弃吧.

网友:
楼上不要忽悠楼主啊,512M的那根第五个颗粒问题,正反面两个都有可能有问题,显测量一下那个颗粒排阻的对地二极体值,排除排阻坏,那就补焊一下第五个颗粒,其他别动以免故障扩大。1-92的那面的第五个颗粒,反面的就是和它背对背的那个。

网友:
请三楼的再详细一点解释为什么正反面都有可能,看得出是第五个芯片坏,但很朦胧,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谢谢

网友:
因为正反面的颗粒它们是并联在一起的。

网友:
正面和反面的第5颗有问题,如果只是正面第5坏,应该(256M---348M)(348M---512M)有红字,(512M---648M)(648M---768M)没有红字,如果只是反面第5坏,应该(512M---648M)(648M---768M)有红字,(256M---348M)(348M---512M)没有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