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08-12-12):
昨天拿了一个世纪之星的电源回来,装上之后用的时候发觉到只要一点击鼠标的按键那个电源里面就卡卡的响,不动鼠标的时候就没有卡卡的声音的,我看了一下电源的风扇也没有碰到其他的东西呀,这个到底是电源里面的什么在响呀, 谢谢………………
电源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电源有问题吧,还是机箱里面的扬声器在响

网友:
你开机前先拿个小棍子插进电源的风扇,让它不能转动。然后开机,进入系统按鼠标看看还有无声音,如果还是有,先查查其他有风扇的东西先吧。如果没有声音,把电源拆开看看。
短时间风扇不转不会烧机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其他的风鸣声,如电容,二极管,电阻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