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手上有个三星T10 14寸本子 CPU 上管总烧

楼主(2008-12-12):
第一次拿来后,换上Q1   Q2   二个上管都短路了    换上后OK 可是第二天又拿来了   还是Q1Q2 上管短路   我后又换了  这次点上没几分钟就短了     这块板子,CPU供电 是单独一块小板上产生的, 问题咋这么多喃,修的头都大了,呵  麻烦兄弟们了,我看看坛里,就我问题最多,

网友:
烧上管你不能只换上管,有可能其它元件也有不良。最好还是把下管一起换了,还有查一下驱动IC输出的DRV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一下上管供电自举二极管及电容!.......代换一试

网友:
加焊一下电源管理芯片或者换一个试下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先看一下波型的.像测主板的一样.

网友:
这种最好把电源管理IC也换了,我之前修过这样的,多次坏我肯定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