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测试卡的问题

楼主(2008-12-12):
今天偶尔用测试卡测的时候发现测试卡上的PG 指示灯没亮   今天才发现也~这个PG知识灯是测哪方面的电压,有什么用???知道的帮忙说一下 ~还有发现好多电源-5V电压都是0.10V 其他电压都正常  应该查哪个位置????

网友:
倒塌  这么多人看  都不知道PG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  Power  Good  的缩写  (个人意见)   主机检测到PG电源完好的信号后才会启动系统

网友:
估计大家让你的"电源测试卡"搞晕了. 你还是把这个东西叫诊断卡吧!

网友:
那如果没有电源测试卡,一般在检测电源好坏的时候怎么知道电源的PG(是不是指绿线对地的开机信号)有问题?我指的是在其他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