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PDT供电电感烫

楼主(2008-12-12):
自己用的INTEL D915PDT主板,打开WORD之类的不卡,但打个稍为大一点点的游戏就卡,前两天刚找到原因,只要是玩一点游戏CPU供电的电感就发烫。都换了大风扇了也不行,高手们解释一下呢。
cpu
cpu供电

网友:
供电电感烫电源IC不良

网友:
我把几个控制极都量了只相差0。X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没有用示波器测。

网友(2009-01-11):
回复 网友A:
我这有一块D915plwd的主板,也是供电电感特别的热,手都摸不上去,不定时掉电,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