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怎么改???

楼主(2008-12-12):
今天有个DELL D620本子 没背光 查 是高压板坏了 可我没有原状的高压板 。 改一个出来 可怎么也改不出来 想请教请教大家 帮帮忙啊大家!!
DELL

网友:
改高压要找主供和触发、地,你看是主供电压是多少,如果有20V 就找个代用的高压,如果没有就到USB引5V电压做主供,一般都可以改成的

网友:
触发怎么找呢
地好找 出发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
那你先测试一下供电了.用万用表可以测试电压.有一般是5V的或者12到19V

网友A:
电源、地、BL、ADJ。BL开机时有。关机无电压。

网友:
恩 这个我会测 有电压 电压输出正常 那个触发怎么找 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信号?

网友:
电源、地、BL、ADJ。BL开机时有。关机无电压。
BL,ADJ,是什么意思
帮帮忙啊大家

网友:
ADJ是亮度调节的脚

网友:
VCC供电;有5 12 19伏,看芯片来决定 GND接地(这个应该会的吧) EN ;控制一般来自显 ADJ 亮度调节

网友:
按他的工作条件改就好了,供电接保险,地接地,亮度调节和控制如果不知道的话可以用排除方法来判断,改好之后,可以快捷方式FN+一个太阳来调一下看看有没有接错,~~~~~~~~~~~~~

网友:
顺便问问大家高压版上一个MPS0025的脚定义图,谁有吗?有的话能不能发个~我的邮箱
zhoulitian2008@yahoo.cn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