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死机是什么缘故.大家快来看.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楼主(2008-12-12):
我的电脑今天发生重大问题.刚开始开机还没有什么问题的.用用不到多久就死机.
后来过不久.就进不了系统咯.每次进入的时候都在滚动条之前卡死主.键盘也安不了.全部瘫痪.
但是重新开机的时候.进入BIOS的时候.都正常.每次进入系统滚动就死机咯.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咯.
内存坏.还是主板呢?大家对系统用用突然死机的问题.大概一般什么问题才会出现...可以给我点意见吗.因为是工厂使用的机器.不能重装系统.光雕用的.里面好多重要软件资料.郁闷死咯.希望是内存坏.但是本人也不清楚..
我适用.用WIN PE进入系统.但是也是一样.进到滚动那里也死机.
请大家快快给点经验给我..谢谢.....................

网友:
高手在那里啊.人呢
:?郁闷.没有来救命啊~

网友:
我估计和你的内存有关

我估计和你的内存有关!最好把内存卸下来清理一下(顺便清理一下主板上的灰尘),或者换一条内存试一试!能进去系统的话首先把重要的文件备份一下.以防万一啊!

网友:
我试过把内存清理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但是本人没有P5的内存。就是比较郁闷。刚好手里没有货。想试都试不咯。我也想应该是内存的。因为我重新开机进入BIOS的时候,都正常不会出现什么死机的情况。但是自己在网上找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人说是场管坏掉咯。但是我量过了都没有这个问体。希望内存坏就好。现在便宜。哎~

网友:
问题出在系统 查下硬盘有没坏道

网友:
查一下BIOS和显卡

网友:
我想问一下,修复坏道的话。硬盘里面的资料会不会不在呢?我等一下去查一下坏道。不过他的硬盘很新的。是SATA2的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有坏道吧。,这部电脑只用与工业很少玩游戏什么的,

网友:
:( :( 怎么没有人回答一下```

网友:
检查下 内存  或是更换一下 内存供电管  我以前见过  进系统死  多启动几次OK了 后来更换内存供电管后OK

网友:
1。换 个好的电源试试
2。看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
3。测各输出供电正 不正常。
因为你PE也不能进。排除系统问题。重点放在主板上吧。死机很多时候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是啊。谢谢,我要马上去看看``内存供电管要如何测试是坏的。能用万能表吗。还有我的主板没有鼓的电容。电源也试过咯。还有有时候难开机。。大概估计是主板有问题。谢谢你们

网友:
换个内存供电试试看,我修过几个这种原因造成的和楼主一样的故障。

网友:
用PE都进不了应该是硬件问题,内存,电源,主板,散热都有可能

网友:
是硬件的问题 如果你会修硬件的话修一下主板 不懂的话就用代换的法吧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

网友:
内存是有可能的
还是先检测一下你的硬盘吧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主板是磐英5P5E,经常在滚动条快结束的时候死机,刷bios进安全模式都不行。死机后拔掉电源线再开机才能进系统,进去之后一切正常,真是邪门了。

网友:
外挂一个硬盘重装系统试试啊,不是内存就是硬盘

网友:
我觉得是CPU温度高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