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865主板网卡问题

楼主(2008-12-12):
华擎865主板网卡问题
网卡硬件已经正常显示,就是插网线不认,(已排除网线接口问题)不知道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
网卡芯片

在这种情况下你换把 网卡芯片摘下去 换一个独立的试试 如果好用 就应该是 芯片的问题 换一个 网芯片哦K

网友:
能找到驱动一般跟芯片就没太大关系了,换网卡接口试试

网友:
如果换过网卡芯片还是这样的话,个人认为可能跟数据泵这东西有关系吧。

有种问题还可能跟南桥有关系。曾碰到过一块845的主板,换过不少的独立网卡,就是认为网线已被拔出。

网友:
我得就是865得板子!没辙!换独立网卡吧!要不就换芯片!华擎得板子!毛病多得很!你这个算是小的了!我心都伤透了!再也不买华擎得板子了!

网友:
测试方法

1,量测网卡MID信号
2,量测网卡的供电电压
3,量测网卡的时钟晶振
4,量测网卡通南桥之的AD线
5,量测网卡的PHY, SMB,NVM信号
6,更换网卡芯片

网友:
如果是被雷P坏的话,换芯片不行,就考虑把长方形黑色的密封电感也换掉